西门子(Siemens)PLC
项目

楼主(2007-07-25):
请问我这里有这样一个项目:DI:20
DO:20
AI:15
AO:5
一共就这么多点,请问应该用什么系统好?PLC?还是DCS?还要做工控画面!
我以前用OPTO22的,也用过西门子,但还是觉的没有最佳的选型系统!
请问选什么好?PLC用什么?组态软件用什么好?谢谢!

网友A:
组太王加严华的智能模块

网友B:
那么多模拟量呀。没做过呀。

网友C:
wincc+s7-300应该可以

网友D:
如果从您的给定条件来说,任何品牌PLC,任何品牌DCS都能完成这个要求,一点建议都不会有,您如果真心希望得到别人的建议,那么您应该将您的预算,以及工艺特性告诉网友,那样您才会得到比较中肯的意见,否则,您将得到一大群广告。

网友E:
模拟量这么多,建议试试瑞士SAIA PCD系列PLC。这个PLC在模拟量处理上比较有优势,性价比高;32位CPU,全模块花结构。
组态软件有多种选择,GRACE,力控,组态王。。。
zh.rocky@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