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两路脉冲输出控制问题

楼主(2007-07-25):
本人用S7-200脉冲输出来做X-Y轴的行程控制,在TD200上输入运动参数,已做了两台数控铣床,现在想做高精度的控制运动,用PLS脉冲输出功能好像不太理想,所以想用PTO包络来控制,因PTO可以进行线性控制,用来做高精度的比较好一点,但有一个问题到现在还搅不明白,我组态了一个输出点Q0.0后,想再组Q0.1就不行,查系统手册查不到,还有用PTO控制过程中,数值参数可以用TD200用调用吗,因本人刚接触不久有好多地方还不熟悉,请各大哥指点指点,有兴趣可以加我Q群:25187653

网友A:
没用过。不好意思。

楼主:
有哪大哥会用的指点一下...

网友B:
既然可以做Q0.0,那当然可以做Q0.1。

网友C:
一,你是用向导吗?这样的话,在主程式中加两组PTO有关的子程式,
二,不用向导,用多段速试过吗?
三,调用是指读出吗?写入不行,运行中不允许写入.

网友D:
是不是组一个就是一个字节的啊?如果组Q0.O用了一个字节的话,那Q0.1当然就不能用了!包括Q0.2 0.3 0.4 0.5 0.6 0.7 都不能用了!

楼主:
这意思就是组了一个Q0.0后就不能再组Q0.1是吧,哪么不用向导,直接在子程序上加两个网络,用PLS设置Q0.0和Q0.1的输出是吧?
多段速没试过,我想脉冲进行线性控制.回去再试试.呵

网友C:
线性只是在斜坡时,匀速没什么线性,能做线性对硬件是有要求的,

楼主:
试用还是不行,只要是我想要Q0.0运行了一个向导包络后Q0.1再运行一个向导包络,但开始在向导设置了Q0.0后想再设定Q0.1向导的参数时,在向导里就设置不了,(即是说再点向导就没有新的一个输出点给我设定,只有修改Q0.0中的参数),总来说就是向导不能同时设定两个输出点的参数,是吧!只可以设定一个是吗?

网友E:
为什么要用向导包络呢?其实直接编程就可以啊.S7-200使用两套独立的特殊寄存器控制两个PTO独立工作,Q0.0的控制字节是SM67, Q0.1的控制字节是SM77,用不同的包络表地址就可以啊,注意地址不要重叠.

网友F:
我说说..我的说法吧./.我也不太懂,,你说的组..是不是只字节//如果是字节的话..你用了Q0.0做.那么Q0.1/Q0.2/Q0.3/都不能是..如果是字的话那么Q0.1到Q0.7都不能用..不过可以停闭...停闭之后..别的都可以高4位..那么Q0.4~Q0.7都可以用..

网友F:
    我说说..我的说法吧./.我也不太懂,,你说的组..是不是只字节//如果是字节的话..你用了Q0.0做.那么Q0.1/Q0.2/Q0.3/都不能用..如果是字的话那么Q0.1到Q0.7都不能用..不过可以停闭...停闭之后..别的都可以高4位..那么Q0.4~Q0.7都可以用..

网友G:
我刚试了下,没问题啊,用向导组了Q0.0后,接着用向导组Q0.1可以选啊。是不是软件的版本问题,我用的是STEP 7-MicroWIN V4.0 SP5,西门子官方网站早就有下的了,应该V4的都可以用了吧

楼主:
下面引用由触目惊心在 2007-8-16 22:30:00 发表的内容:
  我说说..我的说法吧./.我也不太懂,,你说的组..是不是只字节//如果是字节的话..你用了Q0.0做.那么Q0.1/Q0.2/…
--------------------------------------------------------------------------------------------你的意思是用PTO做程序,但运行向导设置的包络吗?包络地址放在哪?自己写的程序好像没有可以运行包络的指令哦?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E:
包络地址放在哪,自己决定啊,然后将包络地址放在SMW168,执行PLS确认就可以发脉冲了啊.不一定要用向导包络.有问题可以发邮件给我.robotics30@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