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三菱仿真软件GX-Simulator和GX-Developer的使用

楼主(2007-07-25):
一,仿真软件的功能就是将程序在虚拟的PLC中启动运行,如果没有编好的程序,如何进行仿真?
所以,在安装仿真软件GX-Simulator之前,必须先安装编程软件GX-Developer,并且版本要互相兼容.

二,安装好编程软件和仿真软件后,在桌面或者开始菜单中并没有仿真软件的图标。
因为仿真软件被集成到编程软件GX-Developer中了,其实这个仿真软件相当于编程软件的一个插件。
三,接下来我们做一个实例:
(1)启动编程软件GX-Developer,创建一个新工程。

(2)编写一个简单的梯形图。

(3)可以通过菜单栏启动仿真。

(4)也可以通过快捷图标启动仿真。

(5)上面两种方式都可以启动仿真,这个小窗口就是仿真窗口,显示运行状态,如果出错会有说明。

(6)启动仿真后程序开始模拟PLC写入过程。

(7)这时程序已经开始运行。

(8)并且可以通过软件元件测试来强制一些输入条件ON

以上来自:http://blog.sina.com.cn/u/4aa6afdc010007p3

楼主:
GX Developer 是三菱全系列PLC编程软件,如果是完全安装就带模拟调试功能,部分安装的只能编程,软件包括: SW7D5C-GPPW-CL和SW6D5C-LLT-CL,前者是编程的,后者是调试的.
在安装原件文件夹内有记事本,可打开来看一下安装步骤

说明如下:
SW7D5C-GPPW-C安装说明:

570-986818410

1、先装EnvMEL,在SW7D5C-GPPW-C/EnvMEL/目录下,执行setup.exe。
2、再在SW7D5C-GPPW-C/下,执行setup.exe.
3、GX Simulator6-C/目录下为仿真软件.

楼主:
仿真软件下载:http://ymmfa.com/bbs/read.php?tid-1542.html http://zpukj.com/download/ruanjian/16C.RAR

楼主:
三菱PLC编程软件 V8.34版本下载 :http://ymmfa.com/bbs/read.php?tid-1541.html
以上均有序列号 http://61.132.255.217/wangt/B8C.RAR

网友A:
好啊。不知哪里有免费的仿真软件?我一直想下载一个。

网友B:
转俺的贴也要注明一下出处呵..

http://ymmfa.com/bbs/read.php?tid-1631.html

网友C:
早有这个贴就好啦!不用走弯路.不过还是顶一下

网友D:
我刚才下载了GX-Developer,第一次按装不能用为什么呢?第二次我先按装EnvMEL目路下的SETUP之后在按装GX-Developer下的SETUP才能用

网友E(2007-09-05):
谢谢 可帮了我大忙了  谢谢嗷

网友F(2008-01-04):
我就是装了仿真,找不到,原来如此。但我觉得这只是模拟运行,还不是真正意义的仿真

网友G:
仿真对有一定基础的人是一个好事,但是对没有基础人不是太好用,还是建议买一个或是学习后,这是我的学习感受。

网友H(2008-08-31):
我是学习PLC的新手,我下载了三菱仿真软件GX.....使用了蛮好的,可是在做步进程序梯形图时最后RET写入当转换时总是出现错误提示-----梯形图错误请修整光标处<RET>,当我去掉RET后再转换是成功的,我反复做了几次都是一样,这是什么原因呢?想请哪位高手好心人帮忙解决问题,这里我先谢谢您了,谢谢.

网友I(2009-03-05):
 我安装了,但不能仿真啊?怎么办啊?

网友J:
 不能仿真,写好程序后要变换,或直接按F4就可以,再按下仿真

网友K:
楼主讲的很详细,图文并茂

网友L:
就是IO设置有点不好用要象西门子的就好了

网友M:
          我的怎么  这个圈圈内,是灰色的呢?  按不动。   是软件没安装好,还是设置问题?

网友M:
  是不是没连接 PLC 的原因 ?

网友N:
我也安装了 正在摸索呢 还不知道怎么用 只是觉得界面太过单调了

网友O:
不错,谢谢搂主,支持一下!!!!!

网友P:
回复22楼:是没有安装GX Simulator6,要安装GX Simulator6后次工具条才可用.

网友Q:
多谢张智勇楼主,能否教大家一下三菱触摸频仿真软件的安装和使用

网友R:
               很好,介绍的很休息。

网友S:
请问各位,我用这个连接PLC 时怎么读入与写出啊,还有端口也是在哪里设置的?我今天去连了PLC但没读出来也没写进去,后来我用的是FX系列的,

网友T(2009-05-17):
楼主作了件大好事,解决啦我的大问题,谢谢.

网友U:
急!!!!!!!!  我在官网下的怎么没    <再在SW7D5C-GPPW-C/下,执行setup.exe>呢????

网友V:
对:wkx1950122 关于

我是学习PLC的新手,我下载了三菱仿真软件GX.....使用了蛮好的,可是在做步进程序梯形图时最后RET写入当转换时总是出现错误提示-----梯形图错误请修整光标处<RET>,当我去掉RET后再转换是成功的,我反复做了几次都是一样,这是什么原因呢?想请哪位高手好心人帮忙解决问题,这里我先谢谢您了,谢谢.

内容的回复:你把RET指令直接和右母线相连就可以了。

网友W:
装了一次好用,过了一段时间不好用了,仿真的好用了,其它还行,再重新装,总是让等,可是就是重新装不上呀

网友X(2010-03-16):
我是学习PLC新手,安装了GX  Developer 软件后调试程序总是不支持该机能,这是什么原因??想请高手好心人帮忙解决下,先谢谢了

网友Y:
我用的GX 8.52的

但是怎么都打不开PMW文件

总是现实打开工程文件失败

网友Z:
引用 网友P:
关于回复22楼:是没有安装GX Simulator6,要安装GX Simulator6后次工具条才可用.

你好我安装的是8.86版,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也是灰色的。你的回答有点不明白,为什么还在装GX Simulator6后才可用。8.86是新版,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A(2010-04-18):
还是用另一种仿真软件好用,FX-TRN-BEG-C这个才是真正的仿真象真的一样

网友AB:
寮猴紒璇︾粏锛?

网友AC(2010-06-19):
很好用呦我看过别人也用过。我顶一下

网友AD:
很好用呦我试用过,很好用!感谢楼主!!

网友AE(2010-07-26):
GX-Developer做好了怎么保存,谢了

网友AF(2010-11-14):
找三菱FX2NPLC仿真软件

网友AG:
仿真软件里的I/O怎样设定?

网友AH:
大部分指令都支持测试功能,可还是有少部分指令是未支持指令。

网友AI(2011-07-31):
三菱仿真软件GX Simulator6-C在我惠普笔记本上安装上之后,启动仿真时,总是出现“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失败”是怎么回事?

网友AJ(2012-02-21):
谁知道 Gx-Developer  串口通讯机能的使用 就在仿真开始后出现的LADDER LOGIC TEST TOOL 的界面里/菜单启动项中

网友AK(2012-04-28):
第一次使用不知怎样呀

网友AL:
lz好人啊!!!学下啦………………

网友AM(2012-06-27):
使用GX WORK2 软件,完全兼容GX  Developer ,窗口内容丰富,功能强大,团建自带仿真Simulator 2,可实现与三菱触屏离线仿真更能,初学必备哦

网友AN(2017-05-11):
我也需要看看  给我下载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