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下发现的组态王不能够解决的问题。

楼主(2007-07-25):
组态王问题

画面分辨率改变时,控件的相对位置改变。
在精灵中加子程序,不能定义临时变量。
在图素中加入动作,不能合成图素。
按钮不能改变字体属性。

网友A:
用过,但没发现这些问题。

网友B:
确实有这些问题

网友C:
是阿 比较差

网友D:
1、3、4属实,2没用过

网友C:
我来补偿一个,
历史曲线中的第一,二种方法,就是用控件的
柔性太差 很多功能不能删除。

网友E:
按钮自己做.不要含有文字.生成精灵
文字另外做.生成精灵.
分开 点动和自锁等等.
比较麻烦.但很漂亮.

网友F:
完全屬實,上述問題我都遇到了,組態王是還有很多需要改進的地方

网友G:
同感,毕竟是一个大软件系统

网友H:
我刚接触组态王,发现做出来的按钮都是自锁的呢,点动按钮怎么做啊?

网友I:
下面引用由临下一度在 2007-7-27 16:01:00 发表的内容:
  按钮自己做.不要含有文字.生成精灵
文字另外做.生成精灵.
分开 点动和自锁等等.
比较麻烦.但…
--------------------------------------------------------------------------------------------
我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I:
 刚接触组态:
按下时,置1
放开时,置0

网友J:
每个软件都有缺点优点,只能希望他们动作快一点!

网友K(2007-11-17):
还有位图不能反转的问题,不能新的软件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L:
1没有遇到过,不好评价;
2、4在组态王的65.20.2003.14701版本中得到解决,最新的6.53中又对其进行了优化,大家可以向亚控公司索要光盘试用;
至于2嘛,如果两个图素中都有动作,合成之后要执行哪个呢,基于此考虑所以在图素中加入动作,不能合成图素。

网友M(2009-02-20):
在最新的6.53中还是有上述的问题的,他们反应太慢

网友M:
按钮不能改变字体属性。
是个很麻烦的问题

网友N(2009-08-11):
先说明下.真希望组态王把这些问题解决了,让组态王越做越好,也不枉我们花时间学习了它.

还有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用过的临时变量,无法删除,说是在某个画面或命令语言中使用.可这个变量已经是无用的了.

加载gif图片效果太差.我加载了以后发现,大概象素只有16色.我想做个欢迎画面都做不出来.

售后服务太差,水平太低.我用组态王连接研华pcl836板卡,计数器方面有问题.打客服.他们一次一次让我换tc与m后面的数值试验.都失败了以后,说可能是组态王驱动有问题.要2周能提交上去解决.我要求开发驱动的工程师过来讲话,他们说,开发人员已经不在了!!!!

我加密狗有问题,我打电话说怎么办.他们说,再买一块!!!我无比愤怒!你们可以打个电话试一下!!!我怒气冲冲的几乎要骂娘了.我刚买不到一个月的软件居然要我再买一个!!!

变量更新频率太低,最快才55ms.太粗糙了!!!

希望组态王工作人员看到此贴,能够有些反思

网友O(2010-08-09):
同意楼上,他们的技术热线基本就是摆设,让你听音乐玩。

网友P:
国产软件问题就是很多。

网友Q(2010-09-17):
服务态度、技术水平、软件质量,没有一样令人满意,极差。打电话给售服,关于图素如何更改颜色,该人竟说,你为什么要更改颜色,因为他不能明确告诉你如何做,所以才答非所问,胡搅。

网友Q:
快淘汰了,没这水平别撑劲了。

网友R:
服务的确是有些问题,因为最近他们新人比较多,对有些问题不知道如何解答,但并没有大连天发自动化说的那么严重,我希望大家能冷静对待,呼叫中心的成立也是为了服务大家,方便大家。咱们也要从自身找找原因,是不是自己的学习能力太差?为什么一些简单的问题就要去问别人?你在用Wincc的时候用Ifix的时候也会经常给他们的技术打电话吗?你使用Windows出现问题了,恐怕没人会给微软打电话吧?

如果真是机密狗有问题,亚控是免费调换的,而且保终身。若真是有客服像你所说,你可以记下他姓名和分机号投诉他。

网友S:
服务水平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从各方面加强,人员培训,经验交流,我觉得西门子的服务时最好的,技术服务人员一时无法回答的问题,都记下来,然后找到答案,再给你回电话,绝不搪塞问题,推诿,国内厂家应该学习

网友T(2010-11-12):
胖Y说的更改电脑像素的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只能变大不能变小,更改后画面改变很多,如果没有做好备份的话,只能自认倒霉

19楼说的删除零时变量的问题,我也遇到过。搞得最好剩下一些没有的变量在里面。

希望组态王公司本着质量的原则,改进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