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道和流体控制中的仪器仪表符号

楼主(2007-07-25):
YAL:Y指事故状态 A指报警 L低位 即事故低位报警
  FIQR:F指流量 I是指示 Q是累积 R是记录 即流量指示、累积、记录
  FT: F指流量 T指变送器 即流量变送器
  FE: F指流量 E指检测元件 即流量检测元件
  PI:压力指示
  LCV:液位控制阀
  LS: 液位开关
  FIQ:流量指示、累积
  LA;液位报警
  RSV:R指核辐射 S指开关 V指阀门

   仪表仪表的字母符号
   第一位 第二位
  A 分析 报警
  B 燃烧
  C 计数 控制
  D 密度
  E 电压 检测
  F 流量
  G 测量
  H 手动
  I 电流 显示
  J 电源
  K 时间
  L 位置 低位
  M 水分
  P 压力
  Q 数量
  R 射线 记录
  S 速度 开关
  T 温度 变送
  U 多变量 多功能
  V 震动 阀
  W 重量
  Y 事故状态
  Z 位置,尺寸

网友A:
最好结合实际使用

网友B:
一般设计院的朋友对这个比较了解,因为经常要用到。
当然搞仪表的朋友最好也能多了解点。

网友C:
好像各个厂家用的都不一样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