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修改不了时钟?

楼主(2007-07-25):
新学习weinview的触摸屏,在电脑里编辑好程序后,离线模拟的时候怎么不能修改屏里的时钟?应该怎么修改?请哪位指点,谢谢

网友A:
离线模拟修改不了时钟,必须在屏里才能修改.修改对应的寄存器地址:RW60000-RW60006,依次是秒/分/时/日/月/年/星期.

网友B:
对阿 而且用触摸屏计时,还不如用PLC来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