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系统优化的几种方法

楼主(2007-07-25):
感谢王雷提供。
1. 每个画面的大小在600K左右。
      a. 静态图形用BMP文件做模板.
      b. 动态图形尽量少用iFIX本身所带图库内的动态对象,尤其少用动态的“色系变化”。
      c. 对于图库尽量少用iFIX本身所带的图库,而是使用GMS,Dynamo Factory,Symbol Factory等图库。

2. 调整refresh时间。
      a. 对于画面上每一个动态对象的数据源,其refresh时间是可控的。缺省的为0s,即按数据库的刷新时间来刷新动态对象。对于温度,液位等不可能突变的工业参数刷新时间可相应改变为1s,5s等。
      b. 当使用图库中的动态对象时,其refresh时间的改变与一般的动态对象有所不同。须通过系统树将图库中的动态对象解剖到最底层的动态链接,改变此时相应数据源的refresh时间。

3. 关于画面的操作
      a. 对于一些重要画面或操作画面用OPEN方式直接在内存中打开,建议相应的画面数小于8幅。
      b. 对于报表,趋势等不必要适时观看的画面宜采用OPEN—CLOSE命令来操作或使用REPLACE命令。

4. 关于历史记录
      a. 历史记录文件不能太大,而且采样频率不能太快,尤其不能全设为1s。同时,当采用比较慢的采样频率时,相应的PHASE(相位)应尽量错开,以保证机器性能。
      b. 当使用chart观看历史趋势时,可使用“图表组”组件。

5. 其他
      a. 全局变量使用不能太多。
      b. 对于一些基本操作或动画尽量使用IFIX提供的“专家”,VBA程序不要太复杂。

6. I/O Driver
      a.“poll record”时间应设置合理,满足系统要求就行。
      b."Phase"(相位)应尽量错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