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如何设置上传密码?

楼主(2007-07-25):
请教如何设置上传密码?如果忘记密码怎么办?

网友A:
"系统参数"-"一般"-"密码",即上传密码.忘记密码,只能重做程序了.

山豆根 批;可

网友:
说明书上有写啊!

网友B:
请问是什么的上传密码呀?

网友C:
上传密码就是从触摸屏Upload程序到PC时候需要的密码!

网友D:
密码的问题有时候真是害人,我吃过不少苦头。

网友E:
密码叫设置 不叫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