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7-07-25):
程序下载后,在切换画面的时候,显示“base window must full screen”的提示,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软件编辑程序的时候,选择的触摸屏的型号的分辨率和实际的触摸屏的分辨率一定要对应的,否则就会出现你的提示的内容了。

网友B:
这个应该是你画面尺寸不对 造成的

网友C:
不怎么清楚

网友D:
新建画面的时候,要设置画面的大小、和画面的类型,具体内容可以参考维纶编程手册关于窗口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