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AC的位置环和速度环该怎么用?谢谢

楼主(2007-07-25):
各位高手,通常使用PMAC等运动控制卡控制伺服电机时,速度环和电流环在驱动器里,运动控制卡只闭上了位置环,而我的电机驱动器没有速度环,那么需要在PMAC上闭合位置环和速度环,这该怎么操作呢?也就是说,PMAC怎么同时使用速度环和位置环?谢谢了

网友A:
“电机驱动器没有速度环”? 可能性不大,除非只是一个功率逆变放大器,那样的话就连电流环也没有,PMAC得把位置/速度/电流三环全部完成,PMAC有这样的功能和能力,至于如何实现,建议看手册,或者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