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weinview)HMI
触摸屏画面编辑问题请教?

楼主(2007-07-25):
怎么将任务栏上的文字改为中文的?如果不能,任务栏可以取消吗?

网友A:
以前用过weinview的屏,所以知道任务栏的文字是可以更改的,“窗口”-“打开窗口”-“任务按钮”,分别设置"窗口"和"屏幕"的标签的内容就可以修改了。如果不想用任务栏,也可以关闭的,在"系统参数"--"一般“将任务按钮属性选择关闭就可以了。

网友B:
现在学weinview,谢了

网友C:
哪位大虾有SIEMENS HMI的PROTOOL组太软件,我需要.我的邮箱y6843@sina.com,QQ是283673529,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