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与PPI能否混合完成以下通讯

楼主(2007-07-25):
现有1个S7-300和5个S7-200PLC,300与其中一个200PLC使用EM277构成主从通讯。这样组网后,还能不能同时在5个200PLC之间采用PPI通讯?最终实现300PLC通过EM277连接的200PLC与另外四个PLC间接实现数据交换

楼主:
如果这个方案不行,有没有别的办法实现这六个PLC组网的功能,前提是必须带Profibus通讯,但希望尽量少用Profibus 从站模块

网友A:
带EM277的200做PPI主站,另外四台200做PPI从站,  200从站通过200主站和300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