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产电PLC
关于变频器控制问题

楼主(2007-07-25):
我公司一台变频器,原来是用PLC控制的(压变的信号输入给AI模块,再通过PLC程序由AO模块输入到变频器的控制输入端),由于AI模块的通道损坏,若不用PLC控制了,而直接将压力变送器的信号接到变频器的控制输入端.
请教各位,这样控制可以吗?直接将压变的线接过去行吗?变频器的参数还需要做哪些改动?
请各位给予指点!在此谢过了!

楼主:
问题太简单还是我没说清楚,为什么没有人发表看法呢,无论是对还是错,请同志们提出来啊,这样我才能进步,才能向大家学习呀!

网友A:
1 信号匹配吗?
2 压力变送器反馈的信号,没有采取控制措施就直接输出吗?

网友B:
‘直接将压力变送器的信号接到变频器的控制输入端’——可以。除了楼上所说,注意配合系统设置变频器PID参数。 其实先前讨论过。

网友C(2007-08-26):
不行吧,需加一个24v电源,电源正接压力变送器正,压力变送器负接变频器的输入正,电源负共地,其余就是周工讲的

网友D:
是不是通过PLC进行运算过的,要是经过运算过的不能直接接到变频器,如果是单纯的PID运算是可以的,不过变频器要设置相应参数

网友E(2007-09-28):
可以,就是看一下是几线制的变送器,接线会有些不同罢啦!

网友F:
你的压力变送器输出的是什么信号啊?

楼主:
呵呵,谢谢各位!压力变送器输出的是4-20毫安的电流信号。若是两线制的,再设置PID参数应该可以吧?

网友G(2008-01-12):
最好不要随便改动,以防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