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s7-200的求助

楼主(2007-07-25):
我们有一台与电脑连接的s7-200在一次莫名其妙的断电后,再送电发现只有电源指示灯亮,运行灯不亮,检查了电脑和数据线没有发现问题,PLC拆开后也没发现问题,厂家来人后说PLC坏了,换了一台后正常了,可是我觉得问题好像没这么复杂。请教各位帮忙分析,不胜感激!

网友A:
可在程序上诊断!

网友B:
有做手脚的嫌疑,

网友C:
被骗了吧,我也觉得问题不是很严重。
但是哪里的问题就不知道了。

网友D:
你当时没有证据,现在说什么也没用。既然自己检查不出来,别人说什么也只有认了。
不过,听你那样说,PLC损坏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B:
是程序那么做的:到时限或时间.遇到特殊状况,出现状况
简单的处理是上载,再下载,有密码,清除.再试.

网友D:
对于好多PLC而言,好像程序无法直接令PLC处于停止状态;
真如果是程序判断系统时钟,上载再下载这种操作基本也不起作用。

网友E:
问题好像没那么复杂,有可能上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