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路脉冲输出控制问题

楼主(2007-07-25):
本人用S7-200脉冲输出来做X-Y轴的行程控制,在TD200上输入运动参数,已做了两台数控铣床,现在想做高精度的控制运动,用PLS脉冲输出功能好像不太理想,所以想用PTO包络来控制,因PTO可以进行线性控制,用来做高精度的比较好一点,但有一个问题到现在还搅不明白,我组态了一个输出点Q0.0后,想再组Q0.1就不行,查系统手册查不到,还有用PTO控制过程中,数值参数可以用TD200用调用吗,因本人刚接触不久有好多地方还不熟悉,请各大哥指点指点,有兴趣可以加我Q群:25187653

网友A:
做数控铣床,还想做高精度的控制运动?!毕竟S7-200 PLC的运动控制功能是有限的,TD200是人机界面吗?而且楼主现用的S7-200+TD200系统架构的成本也未必低,不如直接用CNC系统。

楼主:
我知道CNC系统好,但我也要重新再学了,我只是想搅懂S7-200可不可以达到我的要求.TD200不是人机界面,只是文本显示器,我用来调用系统参数的用!请指点指点200能不能达到控制要求,不行我要换了,先谢波恩你了...

网友B:
"我只是想搅懂S7-200可不可以达到我的要求"
S7-200有好多种CPU,彼此功能差很多。

“TD200不是人机界面,只是文本显示器”
我一直以为,文本显示器也是一种人机界面。

网友C:
TD200是文本显示器,但是也是HMI,只是比较简单的人机界面而以。不是说TD200停产了吗,用TD400C代替TD200了。高精度的运动控制S7-200有点不太合适了吧,我想!好像S7-200只能做开环,即使用EM253好像也是开环。而且PTO包络不够灵活,运动过程中不能修改速度的。楼主如果一定要用s7-200做,可以考虑再买个EM253的,如果成本不允许的话就没办法了。

网友D:
如果纯粹做运动控制的话,确实不推荐使用S7-200. 有买EM253的钱还不如买个国产的运动控制器,或许还能两轴差补呢!
S7-200的脉冲发生器,是允许在发出脉冲过程中实时的改变速度的,前提是使用向导,再调用向导生成的子程序.

网友A:
看来大家的意见和建议都差不多,建议楼主还是用CNC系统解决铣床数控问题,要做事,该学还得学呀!

网友E:
做高精度运动控制,你的方案有点不合适,建议采用CNC系统,比较经济。

网友C:
"S7-200的脉冲发生器,是允许在发出脉冲过程中实时的改变速度的,前提是使用向导,再调用向导生成的子程序."

向导生成的子程序其中有个PTO_MAN是可以在运动过程中实时修改速度的,但是PTO_MAN是手动功能,也就是说没有位置要求的。上面说的PTO包络可以在运行过程中修改速度,是你在设计包络的时候就预先设定几种速度(记得好像叫“步”吧!),但是这些速度都有级的而且每个包络都是定死了,不能实时的修改速度。这个问题西门子的帅哥们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D:
你想实时的修改速度,而且输出脉冲个数可以设置?  这种要求也并不一定非得用包络表才行的!   用向导的PTO_MAN功能,加上内部计数模式MODE12配合,再加上一些近似的算法,一样可以实现,而且加减速比用包络表平稳得多!  具体可以去看一下我在西门子官网论坛“我推荐版块”里发的一篇帖子。

楼主:
是的,我已有个EM253,是可以但控制也不是很灵活,而且成本也不平,
"PTO包络可以在运行过程中修改速度"在文本上面是改不了的,只有在PTO_MAN上面可以改,但像前面大哥说的PTO_MAN只是一个手动程序,在实际上只用来做调试方面用,看来S7-200做脉冲控制并不是一个理想的方法,回去再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