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好心人给帮忙编个S7-200的程序

楼主(2007-07-25):
就是到3个月后,让所有指令停止输出,有一个复位按钮,用来解除这个指令。帮帮忙吧!为了要钱啊

楼主:
我邮箱:byx1632163.com

网友A:
这个程序不是你写的吗?这个都不会了??

网友B:
但这样时间计算有点误差

网友B:
用记数器,记时器

网友C:
同意楼上的看法,用时间继电器,加上定时器。

网友D:
有点太搞笑了吧

网友E:
S7-200是什么程序呀?不好意识

网友F:
你多看看S7-200的系统手册,那里面就有解答你的答案!

网友G:
上次我发个贴:别人说我的是今年的最简单的贴,我看你的比我更简单,这个"2007度最好问题奖"应该发给楼主!

网友H:
同意楼上的,程序不是你编的吧.多用几个定时器就行了.

小孩!

网友:
可以摞么!

网友I:
我觉得大家都是从新手过来的 ,不应该去笑话新手。我们就是因为相信工控网上有这么多热情的朋友,你 不 想回答可以看 看,总有愿意回答的 朋友,我支持楼主!慢慢来,会成功的

网友J:
应该有时间命令的,论坛里有篇文章是用三菱做的呀

网友K:
```告诉你们客户去```哈哈```把你抓到派处所!让你再时间累计呀!
到时候只能在派处所数馒头咯`~!哈哈``

网友L:
我有一套德国工程师写的程序,水平相当高,想要的话联系我,tianxiongweitxw@163.com

网友M:
笑话发帖人的请注意:

    你在这笑话挖苦别人,说明你本身的水准也高不到那里去,至少在人格上就差。喜欢笑话挖苦人为何不到灌水论坛去。
    这是学习交流的论坛,有人喜欢问,也有人喜欢答问题,难道你上这就只是为了笑话人的么,我看不像吧?

网友N:
一,用实时时钟,这样不管停不停机,到了你想要的时刻即起效,
二,用中断累计,并掉电保持,这样可以把有效的开机时间加起来,等于你要的时间即起效,这样只累计开机时间。
三,如果上电后一直开机,可用长延时,
方法是,把你用于计时的程式用sm0.0 调用后放在主程式中,其他所有主程式放在子程式中。更据条件调用子程式 即可,注意,对子程式的清零。

网友O:
这样有用吗?如中间有人不小心碰了你的开关,你的设置不就全废了吗?

网友P:
用定时器加记数器.当时间到了把所有的输出点复位

网友Q:
用系统的时间.三个月,误差可以忽略吧!!
在输入口作个跳线,用来复位.

楼主:
谢谢大家,我觉得还是用实时时钟可能回更好些。

楼主:
rexue,我的复位按钮要按下去一定的时间才会起作用呀,而且是个有其他用途的按钮。

网友R:
为了钱是应该搞一下
工控的苦啊

网友S:
可以用实时和置时的时间作比较..就可以了~~~~~~~~~~~~~~~

网友T:
目的不纯,不能帮你

楼主:
唉!折腾了几天,还是没搞出来,实时时钟不会调用,用计时器和定时器,断了电就复位了,不会做掉电保持。问了QQ上工控的网友,大都是“看手册”。我就是看不明白手册才问的啊!没有人讲得透彻些吗?

网友U:
鄙视那些看不起新手的人,你一生下来就会吗

网友V:
调用时钟可以吗?就是根据现在的时间,设置3个月后的日期和时间,时间到,终止一些程序的运行。

网友W:
这个连我都会啊,调用现在的时钟,并保存;然后再不断的调用实时时钟,与以前保存的时钟做比较,是不是到了3个月?到后在程序的结尾处调用一个子程序,复位所有输出。至于按钮复位就不用我和你讨论了吧,这个你一定会的。

网友X:
是啊,现在很多搞工控的就是工程搞完了却拿不到工程款,是应该设计这样一种程序留一手!有备无患嘛!!

网友Y:
应该这样,,,,我们公司遇到多种这样的问题啊,看来我也要用这招了,不过用了的话,3个月以后,你又要到现场啊,把这条程序去了,要不然每隔3个月就去一次现场啊!!!

网友Z:
见过这个情况  ,一些厂家给人家做工程钱没有付完就弄这么一招   ,够狠!!!

网友V:
另外,我听说设置时钟时一定要把年、月、日、时、分、秒以及星期都要设进去,否则会出错,是这样吗?还有,象这么长的时间,我想只比较日期,不比较其他了,可以吗?

网友V:
对了,请高手们发个程序吧,制作一个按钮对于你们大虾来说应该没问题,我们新手感觉吃力。

网友V:
我看到书上有个程序控制指令,MCR(和)MCR,如果把OB1的程序写在中间,不知道行不...

网友AA:
我有个更好的想法,调用PLC的系统时间,然后做一个比较,只要到你预定的时间就可以起作用,可以吧?

楼主:
我也知道用设定时间和实时时钟来比较,但是我就是不会用这个比较指令,要是PLC里可以写2007年8月22日,我当然也会啊,还有就是 “沮丧的毛毛虫”说的要保存,那应该是要存储到永久存储器里吧,我还是不会。我本来就是个电工,PLC是自学的,现在一般的开关量控制和简单的模拟量都还可以,像这样有些难度的就不会了,所以才发帖求助于大家。知道的最好写出来,我慢慢去领会,去搞原理。谢谢了。

网友AB:
用S7-200的时间指令,很容易!先读时间,再用一个比较指令即可!前提是必须先正确设置PLC的时间。

网友AC:
我是这样做的,利用时实时钟,在输入点留一个点,收到钱后,到了时间再短接这个点。

网友AD:
我也尝试过去用时钟 但是学来学去  对手册看来看去  在程序试来试去  还是搞不懂时钟这指令是怎么个用法 。 有人可以写个S7--200 的读时钟和写时钟的小程序出来吗 ?  非常感激

网友AE:
用PLC系统时钟没用,别人可以在不用知道PLC密码的情况下,把PLC的时间改变。

网友AF:
这个问题,可以采用系统时钟或定时器+计数器,还需要反破-解程序,最好用触摸屏的宏指令做,然后禁止从PLC上载程序。

网友AG:
三菱我到有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AH:
可以用系统时钟做,在加一些复位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V:
还有一个问题:请问,怎样才能“使所有指令停止输出”呢?

网友AI:
如果想了解详细的情况,请加我的QQ:470331240,我将为你详细解答

网友AJ(2007-08-29):
楼主我看了这么多,楼上那么多兄弟也讲了那么多!
    但要是用实时时钟做的话,系统手册这么说:"当扩展电源停电或存储器丢失时,实时时钟初始化下面的数据和时间:
日期:  01-JAN-90(90年1月1日)
时间:  00:00:00
星期   Sunday   (星期日)"
现在我要问的问题是:是不是PLC掉电以后就初始化这个时间,有人试过没,要是初始化了时间,那么用实时时钟还可以做的么?

网友AC:
实时时钟是不会初始化的,除非PLC后备电池没电了,那样程序也将丢失。

网友AK:
方法多多,不知道您的钱要回来了没

------------------------------------------------------
欢迎光临工控之家,总有一个是你想要的http://www.gkonghome.com

QQ:497308320  EMAIL:HYL_SIEMENS@126.COM

网友AJ:
TO:小吹说事
    我还以为是电源一掉就会初始化时间呢?谢谢你

网友AL:
你们到底懂不懂啊,净说废话!
哎,真正的高手在哪里啊,来指导一下啊

网友AM(2009-02-04):
如此做法。是不道德的

网友AN:
呵呵;这个没有什么意义;

不要拿这个来要货款,否则就钱财全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