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问题求助

楼主(2007-07-25):
最近用的CJ1M-CPU11的CPU
配置了4个模拟量输入模块,8路的。
其中有3个信号测量实际值是4mA,但是在PLC程序里监视一直最小到最大的上下波动。
如果输入值在4-20MA就正常。
知道原因的请帮忙一下。

网友A:
能否查查输入信号屏蔽线接触是否良好?

楼主:
屏蔽检查过了,接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B:
应该是信号干拢,在模块上并一个0.1UF的电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