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信号的串联使用

楼主(2007-07-25):
现场变送器4-20MADC的电流信号要送到DCS系统和常规仪表中进行显示,一般我们采用两路输出的安全栅,但是有一个问题,常规仪表是往外供24vdc的,而安全栅的两路也是带24vdc,面对这种情况最简单的方式是把DCS端子和常规仪表端子,还有现场仪表串联起来,这样就可以达到同时在两个仪表中进行显示,请大家探讨这种方法的可行行。

网友A:
只要仪表内阻不大于电流源规定电阻的才能进行串联,一般来说,总电阻大于750欧姆的时候,返回电流已经不够的了。。要看清楚电流源可以承受的电阻值,有的仪表是500欧姆的,有的则是750欧姆,先看清楚吧,不行的话买个电流分配器。。

网友B:
还是买个分配器比较好,

网友C:
如果常规表是显示表, 是不外供24VDC的, 另外如果是本安场合是必须经过安全栅的, 一般情况下不要串联, 因为一旦有一处出错, 整个回落都会受影响, 所以还是按照正规设计比较好.

网友D:
安全栅型号不对,应买一变二。

网友E:
没错,楼上答对。应该买一入二出的安全栅。之后一路送显。一路上系统。

楼主:
二次表到现场表是带24VDC的,中间可以串一个24DC的设备吗

网友F:
可以这样做的!
但是这样做,不合控制室规范要求!

还有一种就是并250电阻,采用电压DCS卡件!

实际上 少有人会在乎仪表的准确度!哈哈!

网友G(2007-09-22):
可以一变二的隔离!

网友H(2010-07-21):
以上都没有理解“流血的狼”的真正意图,因此答复是有问题的。这里面其实就是解决双电源的问题,而解决双电源的问题就是不让他双电源。因此可以这样办:

首先,安全栅在这里不再起安全栅的作用。安全栅通常有配电和不配电的选择,在这里选择不配电的接法,利用常规比表的电源作为电源,然后把信号回路和变送器,安全栅以串联的方式构成回路。安全栅的输出接DCS的卡件。

但是这样的接法完全可以把安全栅不要,直接把DCS的输入通道串联到信号回路中即可。

网友I:
必须要使用一分为二的安全栅

网友J(2010-09-16):
探讨的精神可嘉!!!

网友K:
能不能将变送器的测试端子信号接到常规仪表中进行显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