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容的测量

楼主(2007-07-25):
哪为师傅能教我一下如何测量电容的正负极?在家用电风扇里的电容作用及正负极的对错有哪些影响?

网友A:
唉
电解电容通过测量漏电流判断正负极,漏电流大说明加的直流电反了
电解电容正向漏电流小
正负极错了电容会鼓,爆,严重发热
电扇电容是帮助电机启动,同时运作用也有一定的转矩
运作中没有电容电扇无力
启动时没有电容电机无法启动

网友B:
一点提示:电容没有正负极的,电风扇的电容就是启动用的,启动起来后就没什么作用了,你只要把电容的两脚按照原来的接上就可以用了。不要电容,只要你给风扇一个旋转的力,这样风扇能转起来的!呵呵,你可以试下!

网友C:
电扇一般用聚苯乙烯薄膜CBB61型.没有正负极区分的可以随便用的
心力说的电子路用电解电容是对的

网友D:
同意李军的说法,但你说启动起来就没用了,这个我想不一定,有没有别的说法!

网友E:
电风扇的电容没正负吧

网友C:
下面引用由雷飞龙在 2007-7-26 23:04:00 发表的内容:
同意李军的说法,但你说启动起来就没用了,这个我想不一定,有没有别的说法!
--------------------------------------------------------------------------------------------
唉,,这是常识性问题呵.
] CBB61是运行电容.
运行电容的作用转起来之后还要用他来移相成旋转磁场提高运行效率的呵.

网友F(2009-09-25):
电解电容有正负极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