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里面的宏指令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7-07-25):
刚接触触摸屏,不知里面的宏指令有什么作用,有没有什么指令集可以看的啊?

道。。。

网友:
软件说明书里面有介绍的。

网友A:
我想就是一些脚本程序吧。

网友B:
宏就和PLC里面的指令相同,用它可以做通讯等一些程序.(我的理解)

不会,学习!

网友:
  其实就是脚本程序,各个HMI厂家的可能不一样,但都是为了实现或者补充实现HMI的功能,和PLC的编辑功能差不多。比如和一些仪表变频器通讯,多串口联机,数据运算减轻PLC负担等等

不会,学习!

网友:
当然有他自己的指令,需要看相应的HMI

网友C(2007-09-04):
哪里有关于宏指令的资料下载吗?

不会,学习!

网友:
各个HMI厂家都提供这方面资料的,你可以去他们网站下载

网友D(2010-10-13):
我也开始学习宏指令,dajia

网友E:
不写宏指令,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关于不写宏指令,能正常工作吗

当然能正常工作,但个人感觉还是少用点的好,各家的没有兼容性,屏幕坏了整个设备就成了烂铁一堆,能让PLC做的事情还是让PLC来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