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PLC控制步进电机做圆盘分度

楼主(2007-07-25):
先用M的PLC控制一步进电机,电机直连一转盘做90的分度运动,结果度数走不到位,越来越少.请各位大峡指点

网友A:
应该是你的步数控制不对吧,你计算一下一圈的脉冲数是多少,再去算90度的脉冲数,越走越少应该是累积误差的结果。

网友B:
听听运动过程中传动的声音有没有异样,可能是丢失脉冲了!

网友C:
1、算法请用60度60分形式;
2、请用旋转编码器3600以上。

网友D(2007-08-27):
用闭环控制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E(2007-09-28):
<越来越少>肯定是失步了。

网友F:
如果要比较精确的话,还要用闭环控制,不过在程序里比较麻烦的

网友G:
三菱有分度指令的呀,高级指令请查资料看看,不难.

网友H:
Q系列PLC怎么没有定位指令?

网友I:
如果程序没错,排除机械传动的间隙,有可能是电机力矩不够等因素造成丢步了,当然和驱动器的质量也有关系,我们做过这方面的应用,用我们的步进电机和驱动器和控制器,12度的分度,几年了,用户都用得好好的

网友J(2007-10-29):
北京步进
    给个联系方式!
我正在做这方面的,想厂家在提供设备下帮忙指导下

网友K:
 首先排除是不是机械问题。建议你用绝对指令

网友L(2019-12-09):
,想厂家在提供设备下帮忙指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