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辊压机的操作与维护

楼主(2007-07-25):
关键字:辊压机

摘要:辊压机系统作为一种新型高效的预粉碎设备,可以有效的降低入磨物料粒度,提高磨机的台时产量,减少研磨体.衬板等部件的磨损,由于具有众多的优点,已经被越来越多的水泥生产厂家所采用。但实际生产中辊压机运转所产生的问题也较多,针对这些问题简要地谈一谈辊压机操作维护的注意事项。

  辊压机系统作为一种新型高效的预粉碎设备,可以有效的降低入磨物料粒度,提高磨机的台时产量,减少研磨体.衬板等部件的磨损,由于具有众多的优点,已经被越来越多的水泥生产厂家所采用。但实际生产中辊压机运转所产生的问题也较多,针对这些问题简要地谈一谈辊压机操作维护的注意事项。

  一、挤压力对挤压效果的影响
  辊压机的挤压力是辊压机安全稳定运行的重要参数,挤压力的大小直接影响挤压效果的好坏,但挤压力并不是越大越好。挤压力过大,物料被挤压得过于密实,物料颗粒之间产生聚合现象,造成打散机分级困难,同时加大了辊面的磨损;挤压力过小,物料形不成致密的料饼,影响料床粉碎力功效。根据生产经验,辊压机工作压力一般控制在7MP左右较为理想。

  二、调节插板的作用和维护
  辊压机调节插板的主要作用是调节进入辊压机两辊之间的料床的厚度,通过手轮可以实现插板的上下移动,插板向上提起过多,进入两辊之间的料床较厚,辊缝较大,使物料大量冲过,造成下道工序的负荷增大。插板向下插入过多,料床较薄,易使辊压机产生震动,损坏扭矩支撑地脚螺栓。生产中应根据实际情况调节插板,使形成的料饼厚度在30mm左右,并做好定期的检查更换。

  三、侧挡板的作用和维护
  辊压机在运转时存在边缘漏料的现象,这一部分物料没有经过辊压机的挤压而直接进入打散机,使打散机负荷、磨损加大。在生产中应每天做好侧挡板的检查工作,确保侧挡板与辊端面间隙不大于2mm,间隙过大时,通过拧动压紧螺栓顶紧侧挡板。

  四、称重稳流仓对挤压效果的影响
  称重稳流仓的作用并不在于称重,而在于稳流。当稳流仓中有一定料位时,会对辊压机产生均匀连续的料床压力,挤压效果良好。如果稳流仓料位不足或是空仓,使得料床压力波动较大,挤压效果较差,同时由于打散机返回的部分细粉会造成辊压机震动和下料管部位的大量扬尘,生产中在稳流仓中保持70%以上的料位较为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