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菜鸟求助(和国外的机器竞争)

楼主(2007-07-25):
我们公司有个项目,我是做机械设计的,现在需要在伺服电机上装上转盘,转盘分割成平均的36等份,电机转一圈需要停36次,而且每次的停止位置的精确度要在两丝之内,因为这样才能保证机器的平稳动作,而且转一圈的时间要在3秒之内,这样才可以和国外的机器竞争.
我们公司的这方面很欠缺,所以要找能人帮忙,做外包也可以.(我问的问题可能很幼稚,但真的很需要帮助!)

楼主:
[b]可以做到吗????????

楼主:
哪家的电机可以?
有国产的电机可以做到的吗?[/b]

网友A:
负载大不大?
我们代理德国的伺服和电机,我觉得控制很容易,问题是电机是否能达到该精度和速度。
如果有诚意,可以上班时间联系我
021-36039966-530
我们会根据工况计算选型,来判断是否能达到该要求。
当然,德国的产品相对比较昂贵。价格和性能都比国产要高得多。

网友B:
转盘多大?这涉及电机的惯性负载问题。
“精确度要在两丝之内”———是圆周方向的精度吗?是否可以结合转盘半径,折算为角度精度要求,这涉及电机的反馈分辨率。

网友C:
能否把要求再说详细些:转盘半径,材质,厚度等,这样决定你选电机的类型。如有需要可联系:0755-83288094,我司代理横河直驱电机,就你的控制要求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1,驱动器内置控制功能,可任意的自由分度;2,重复定位精度可达正负2弧秒。但同时价位和性能也不是和国产伺服同层次的。

网友D:
0.02mm精度
困难

楼主:
[b][b]转盘半径为20cm,材料用的是航空铝,厚度是5cm[/b][/b][/u]

楼主:
“精确度要在两丝之内”———是圆周方向的精度!!![/b]
对于大家不厌其烦的帮助,真的很高兴,也希望最终我的机器能够成功研制出来,再把小日和老美他们从半导体的市场赶出来!

网友E:
我是做技术的,相关行业经验有17年了,也许我可以做。我在北京010-63717983刘先生

网友F:
很好做的
我们公司的数控冲床有58个工位,精确度在0.5丝,照样运行的很好。
No problem!

网友B:
半导体设备小日本和老美还真是厉害,一时半会的还未必干得过它们,即使设备可以了,恐怕关键部件,比如电机,传感器,甚至轴承,也还得用它们的。这是一个工业体系的问题,不仅仅是凭民族情节就可以短期见效的。
3393 kg*cm^2 的转动惯量,1秒起停12次,不是普通伺服能够以足够紧凑的尺寸空间应付得了的。
62832的圆周精度,也不是普通编码器能解决的。
所以需要用高分辨率的力矩电机做驱动就是几乎不可避免的了。这样一来,成本也就不会低了。

楼主:
是呀!小日和老美是很厉害,但是在半导体测试技术上面,我们已经占有了70%的市场,我相信,只要努力,在自动分选机械上我们也能赶上,当然,很多部件还需要要他们的,但,我们各行各业都在努力,不是吗?
相信自己!~~~~~~~`

网友G:
有一种机械结构叫“凸轮分割器”,可实现固定分度的转盘,供你参考: http://www.tantzu.com.cn/imgaes/play.swf http://www.tantzu.com.cn/indextz-pr.html http://www.chinatianwei.cn/fengeqi.asp#

网友D:
Rock lu: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7-26 12:55:00
很好做的
我们公司的数控冲床有58个工位,精确度在0.5丝,照样运行的很好。
牛

楼主:
用凸轮分割器产生的无用功太多,速度无法达到,已经是国外淘汰的产品,我之前也有做过,0.15s/pcs速度就达到了瓶颈!

网友A:
今天核算了一下,考虑去力矩伺服电机直接驱动。
但是具体配什么样的编码器还得考虑一下。
不知道如果不采用直接驱动没有其他好办法,1个弧分的传动误差反映到圆周上就已经接近6个丝了。

网友:
我用DirectDrive(旋转直接驱动伺服电机)做过每周24分度,定位时间25毫秒,精度0.005mm的系统,用于半导体测试机的。

网友:
编码器用的是18000线/周的sin-cos encoder,再做16384插补

网友A:
很少看到这个数字的正余弦编码器,通常都是2的整数次方。

网友H:
高解析度編碼器 我可提共 步距3.6角秒 也就是90.000线
注意要採用剛性強聯軸器直結方式 減少傳動誤差
另外伺服可採歐系低慣量加減速機(負載慣量 及響應)關鍵點
提共參考

网友B:
to“难~~”:“我们已经占有了70%的市场”———估计是某个细分市场,不过确实值得鼓励。
to“firstrazor”:“18000线/周的sin-cos encoder,再做16384插补”,太夸张了!楼主的要求虽高,应该还没高到那种地步,况且16384插补,也就是海德汉敢吹,真不晓得它到底有谱没谱?!

网友I:
我可以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如果你公司在广东,我可以来你公司和你就我的解决方案进行讨论,你也可以打我电话给我一起讨论下,我的电话13066331904,阿金。

网友J:
to 波恩: 18000线/周的sin-cos encoder就是海德汉的子公司出的,16384插补听上去是很夸张,但原因我在别的帖子里说明了。
我提到的应用,15度运行的时间小过25毫秒,这个机器里还有一个直线电机,4毫米定位只需11毫秒,精度1微米,过冲不许超出5微米。顾客还不满足,要再提高速度,呵呵。

网友K:
用DD电机,应没问题.

网友L:
支持民族产业。

网友M:
考虑用贝加莱的吧。
电机编码器ENDAT的,每转400万线,可靠线数80万。
精度不成问题,
比较快的电机可以在3ms内从0转加速到6000转或从6000转减速到0。
Maximum Angular Acceleration without Brake a [rad/s²]:160000

网友B:
看清楼主的应用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