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利空调问题求助!

楼主(2007-07-25):
有谁知开利中央空调涡旋式风冷冷水机组30RA,控制面板显示高压为2600,低压为650,请问这是什么单位的?它的正常高低压是多少,常有P-41报警,是不是制冷剂不够?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是压力过高引起的,空调的高压一般在2MPA以下(也就是2000)低压一般在0.5MPA(500)左右.楼主所说的问题就是系统压力过高引起报警的.并不是制冷剂不够.检查一下散热系统,

楼主:
请问你的QQ是多少,可以聊一下吗?
这是我的3697748

网友B:
沙发上面的说得对
压力单位一般为PA

网友C:
  “常有P-41报警,是不是制冷剂不够?”

1、高压报警,冷凝温度高,压力大,一般说明散热不好;
2、可能环境温度高,冷却系统循环不好等;

楼主:
我有两组,A组是低压850左右,它就没有停过机,可是B组常是这样停了,消除报警后就可以开了,且听服务公司说是低压过低,要800多少才正常!现在已经四五天了不正常了,按一般的话低压才4-5公斤.

网友C:
你的节压阀或膨胀阀是否调节得当???

网友C:
适当调节,使低压上升,高压下降点儿!

网友C:
一次少调一点儿!多调几次,观察效果是否好转!!!

网友D:
如果是最近加过制冷剂,有可能是加多了。
如果是最近动过主电源,有可能是冷却风扇反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