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器
工业电源

楼主(2007-07-25):
请问有哪位朋友了解双电源自动切换系统(ATS),能否给介绍一下,或者有关这方面的技术文档给发个,选择ATS系统应注意什么?谢谢,现单位急需。

网友A:
双电源自动切换系统
1、双电源供电系统大小不同,分级不同,自动切换系统的组成结构不同;
2、双电源自动切换系统,其核心是保护,要防止同时供电是故,方法多采用一掷双投或连锁机构;

网友B:
是互锁吗,即防止两个电源同时工作.这种控制原理不应该太复杂吧.

网友C:
什么品牌的不错呢?

网友D:
进口的话应该是美国的艾斯科,它是双电源自动转换开关的鼻祖,在就是法国溯高美的,国产的也很多,几乎所有生产断路器的厂家都生产!

网友E:
施耐德的怎么样?

网友E:
像这种切换系统,一般用多长时间才会出问题?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什么原因会导致这种问题发生呢?请高手详谈。

网友F(2007-11-06):
to"负离子"
有相关的资料吗?

网友G:
天津万高的

网友F:
网上有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