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313断电记忆区域

楼主(2007-07-25):
从<S7-300可编程控制器硬件和安装手册>中查到:
可以记忆的有:标志位,S7定时器,S7计数器,数据区

请教以下问题:
1. 在没有配置备用电池时,是否只有上述区域为停电保持?数据区是什么区域?
2. 数据块DB保存在哪里?是否停电保持?
3. S7-313的3个通道的高速计数器值好像不能停电保持?

网友A:
在没有配备电池时,DB区作为可保持区,一直保持。
数据块DB保存在MMC卡中,默认断电保持

楼主:
谢谢,我也从<31X技术参数>中找到了大部分内容.

请教其它几个问题,同时提出新的问题:
1.  如果程序中连续不断对DB进行写操作,如每次循环都保存一下数据,因为MMC卡是FLASH卡,是否会很快寿终?
2. 是否了解313C的高速计数功能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