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头痛的事

楼主(2007-07-25):
我厂是这个情况,变压器的零线与建筑物的接地(包括建筑物上面的避雷)接在一起了,这是不是零地合一NPE?我们用的是三相四蕊线,那设备有接地与接零该怎么接?(动力柜里也有接零与接地)能不能把接零与接地并一块?如果设备不要求接零而只要求接接地,怎么办?请求各位高手真心解答,万分感谢!

楼主:
变压器有接地,不过我们把这个接地与建筑物接地连上了,只用4蕊的动力线,接零与接地怎么接?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我们采用的都是保护接零,变压器的低压侧中心点直接与接地网相连接,你们盘柜的接地可能是与接地网相连接的,零线还是和变压器的中心点相连接!

网友B:
在一个供电系统中,不允许一部分保护接零,一部分保护接地,三相四线接零保护系统(TN系统),所有设备的外露可导电部分必须与零线连接,而且零线要多点重复接地,也就是说整个供电系统中的零线,在有条件的地方做接地体与零线连接,当然建筑物的接地也要与零线连接了,但避雷线不是通过零线接地,避雷线要直接接地体。TN系统的零线叫PEN线,既PE线和N线为一根。

网友C:
象你所说,我想零线地线是这样分的,在变压器里面零线和地线是在一起,不能区分@从变压器出来分成地线和零线,但你现在不好判定那根是地那根是零,我们把一根当成零线接所有电气的一头和三相中任意一根行成220V的电压,另外一根用与地线,这样就好区分了.这是我的看法!对的话顶一下,不对请指教!

楼主:
真的很难接,变压器的低压侧入地的那根零线与建筑物接地并接在一起了,零地共用?用的是4蕊动力线,而现场动力柜下面分零线N与地线P接线铝排,各位怎么接?只接零N?放弃保护接地P?那设备需要两个都接,怎么接?

网友B:
三相四线供电给三相五线的设备,来线PEN接柜内N也接PE,既在柜内将PE和N连接。

网友D:
重做接地吧,接地PE线可以重接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