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电流 相电流的区分

楼主(2007-07-25):
线电流  相电流是怎么区分的啊?在测三相电机时,我们测的到底是相电流还是线电流?

网友A:
朋友,不会吧,我说说看,对的话顶一下!在测三相电机时,我们测的是线电流.三相中,线与线测得的电压是380V,这是线电压,而相电压是:三线与零线的电压或三线与地线的电压>不对的话请指教/谢谢!我也是不大清楚,乱说说罢了!

网友B:
角接电机在电源测的是线电流,如是星-角启动,测电机的一根线是相电流;星接电机在电源测的即是相电流又是线电流,因为星接电机线电流=相电流。

楼主:
三相交流电路中线电压与相电压  相电流与线电流的关系  当负载是三角形接法时 V线==V相   I线==1.732I相      星型时  V线==1.732V相   I线====I相

学生!

网友C:
测的是相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