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一个点动开关怎么控制电机的开和停.

楼主(2007-07-25):
各位朋友:
     我想请教一个在你们眼里很简单的问题,可是我不大清楚.一个点动开关怎么控制电机的开和停.谁能画个图纸给我,谢谢!不要时间继电器的.

网友A:
用一个带自锁的按扭开关控制继电器,继电器控制电机.

网友B:
和卷帘门的控制一样

网友C:
在PLC里面容易实现
普通场合用计数器也可以,不过一般没有不要

如果真是无法开孔,用继电器实现成本过高
还是用一个开孔双按钮吧
好几个品牌都有 还有的带指示灯

网友D:
  “一个点动开关怎么控制电机的开和停”

1、点动控制,无“自锁”;
2、连续控制,加“自锁”;
3、“自锁”就是用在控制电机起、停的接触器上的常开辅助触点,并联到启动按钮的两端;
4、当然,自锁控制要加停止按钮;

网友E:
是不是将点动开关接到接触器的线圈回路中?

网友F:
去下载一本最新电工实用经典线路范例,里面有单按钮启停电路

楼主:
不用带自锁的,就用点动开头和接触器!谁能告诉我!谢谢!

楼主:
开和停用一个开头,按一下开,在按一下就关.不要自锁的,用接触器来实现它的功能!谁能告诉我!我在思考中...

楼主:
TO:CTIM
 在那里下载呀,告诉我!谢谢!

楼主:
单按钮启停电路我要的,就是用一般的开头,不要自锁的,可以控制的,用几个接触器.我想请问一下,你们谁知道!以前我们有个电工画个,现在走了,联系不到,我想了很久也没想出来,请教!

网友G:
    朋友不好控制呀,你知道了告我一声,我也学习学习。

网友H:
点动控制 就是按下去电机开 放手电机停

你说的是单按钮启停 用3个接触器可以实现 这是说过很多次了

网友I:
好像很不稳定呀!一个按钮起/停的.最好还是两个吧!要不改为转换开关算了

网友J:
飓风:你还是带自锁拉!

网友K:
挺有创意

网友L:
不让自锁,有点意思

网友M:
在电气线路实用手册中介绍.

网友G:
这是谁家的开关了??这么有个性,不知道性能怎么样了????

网友C:
正泰
确实市场就有,就是要的人少,价格和2个按钮的价格和差不多
上面的中间还可以有指示灯 开孔22mm

网友N:
最好不要设计“一个点动开关控制电机的开和停”,意义不大,扰民伤财。

楼主:
不过 飓风:我很佩服你,你怎么这么聪明,我想半天没想出来,我看你那个,应该不错的!哎....天地之大呀,

网友O:
"飓风"你这个控制图好像是能起,但不能停啊?你解释一下。

网友N:
" a工控学习":
第1次,KA1动作,KA2不动作.(松开后2个都不动作)
第2次,KA2动作,KA1不动作.

楼主:
工控学习呀,你还要学哦,你好象还看不懂这个图,看了图想一想是比较简单,可是不知道的时候就复杂了,呵呵,努力吧!
飓风"不错,佩服!呵呵!

网友P:
呵呵 推销产品了啊

网友Q:
如果不用时间继电器的话,按按钮的时间长一点就不能起动了。

网友:
飓风:点动按钮不是会自动复位吗?那按一下之后,不会断电吗?

网友N:
TO 罗尼: “按按钮的时间长一点就不能起动了”我看不出与时间有关联?你按住不动,电机好象还会一直转下去的。
snowsnow:“点动按钮不是会自动复位吗?”普通使用的按钮不会吧,按住触点吸合,松开触点断开。

网友R:
按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在实际中不实用,谁能把按按钮的时间控制的那么精确呢?按钮时间一长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两个继电器打机关枪呀

网友R:
不好意思看错图了

楼主:
我想了一下,KA1和KA2的自锁不要行吗?

楼主:
哦,不好意思,不要自锁的话,是不行的!会出现开头不定的状态,谢谢!

网友S(2008-08-17):
一点动按钮控制电机的起动/停止(请看清在答)

网友T:
就只有一个点动按扭什么辅助的继电器都不加?

网友U:
12楼的方法也许可行。

网友V(2008-10-11):
飓风是高手哇,呵呵跟我们公司的一把手,有的拼,我们公司的一把手,姓薛,手机号13921519031大家可以请教请教哈

网友W:
12楼的方法应该达不到要求吧

网友X:
引用 网友W:
12楼的方法应该达不到要求吧

引用 网友Y:
点动是按一下动一下,放开就停。


 引用zyqdmx 16楼 回复飓风:你还是带自锁拉!

-----------------------------------------------------------

楼主要求的是“点动”,12楼的方法是“单按钮启停电路”。达到的不是楼主的要求而是雷飞龙 10楼的要求。“不带自锁”是指不用带自锁的按钮,飓风用的是继电器自锁。

网友X:
对不起,楼主就是雷飞龙,他提了两个要求。

网友X:
引用 网友N:

最简单的“点动”,可以把上图简化一下:去掉KA1、KA2和KM的自锁触点,达到SB一按,KM吸合,电动机就动,按钮一放就停。

XW:您这也太简化了。谁还不知道?

网友X:
那你说这个图有什么缺点吗?

XW:有啊!如果SB稍有接触不良,KM就会快速吸放,影响使用的稳定性。

对呀!要做一个实用的点动控制也不容易。这时可以选用具有常开和常闭两副触点的按钮,还要增加一只继电器,一次按下,电机就开始转动,即使按钮片刻断开也不马上停转,继电器也不会跳动。直到按钮完全松开时,电机才会停转。虽然增加了一个器件,也是合算的。

XW:您先不要说,让我想一想。

网友Z:
这个图不怎么实用,在理论也说不过去,试想你能把启动时间控制的哪么精确吗?因为他是联锁的,在SB1按下去的的时间段,KM吸合后就立刻又释放了,

网友AA:
一个带锁的按钮,加一个接触器就可一实现

网友AB:
12楼的理论上可行,但实际上应用还是有问题的。

网友X:
引用 楼主:
不用带自锁的开关,就用点动开关和接触器!谁能告诉我!谢谢!

XW:我也设计了一个电路,您看行不行?

东方:你先来分析一下,怎么想的?

XW:主要是解决触点抖动的问题,采用具有常开和常闭联动的按钮SB。当按下时,KA1不导通,KM 导通,电动机转动。这以后,即使按钮有点抖动,瞬间断开,由于KM的常开触点闭合自锁,电动机不会停机。直到SB完全放开,常闭触点接通时,KA1导通,KM断电,电动机才会停转。

东方:那么,停转后常闭触点的抖动有影响吗?

XW:由于KM解除自锁,即使触点抖动也不会再次启动电机。

东方:是的,该电路解决了抖动对KM和电机的不良影响,但还是有缺点的!想一想吧。

XW:好的!

网友AC:
楼上  你偏离了主题   请注意

飓风 X飓风 同志   你不觉的你的电路有问题吗

网友X:
楼上  请注意主题是:“点动控制电机的开和停”。引用大天使 帖子:回复:点动控制 就是按下去电机开 放手电机停。还有向往阳光 的回复内容:“点动是按一下动一下,放开就停。”东方认为他们对 “点动控制”的理解是准确的。而且这种控制实际操作时也有需要,例如在调整时,“点动控制”就比“单按钮启停”更为快速方便。但在较长时间工作时就不方便,因为你的手要一直按住按钮,手一松,它就停了。

你说的就是“单按钮启停”:开和停用一个开关,按一下开,再按一下就关。用于长时间工作较好。但若经常需要短时间迅速启停就不如“点动控制”好。楼主也要“单按钮启停”电路,讨论它也是可以的。请狼族先生讲一讲自己的看法:飓风 同志 的电路的问题 有哪些?东方学习了!谢谢!

网友X(2008-11-10):
狼族先生怎么不言语啦?您要是不讲,这个东方又要发言了!会不会又偏离主题就不知道了。东方认为,点动控制也好,单按钮启停也罢,主要的不是背几个电路,重在理解和应用。特别是掌握思路。这样才能举一反三。点动控制真正搞懂了,单按钮启停也就不难了。

XW:师傅!上次您说我的点动控制电路还有缺点,我还是想不出来,请您指点一下!

东方:你很好地解决了KM和电动机的抖动问题,但有没有想过,在松开SB时,常闭触点也会抖动,怎么解决呢?

XW:常闭触点的抖动应该没有问题吧?即使有抖动,也不会引起KM和电动机抖动!........但是KA1会抖动,这也不好吧?

东方:看出一些问题了吗?KA1抖动虽然没有KM抖动严重,但总不是最好。还有一个缺点,在电机停转时,KA1一直是导通的,功耗较大。

XW:是啊,不过我想到办法了!只要仿造KM 的防抖动装置,把它移植到KA那里就行啦!请看下图:当松开SB,常闭触点第一次接触时,KA导通,KM断开电机停转;同时,KM的常开触点断开,使KA断开,但已经不能再次启动电动机了。这时SB常闭触点即使再有抖动KA也不会动作了。

东方:好啊!这就对了,而且,在松开SB时,KA和KM都不导通。有进步呀!

网友X:
狼族先生:你不觉的电路有问题吗 ?

网友AD:
不用自锁好象只能是点动吧,不可能达到连续的效果。除非在加两个RELAY.

网友AE:
你一定是想要这样的结果吧。

网友AF(2009-02-27):
人的脑子真是太好使了,都想的这么复杂!你如果真的要达到这个效果,为什么不用个自锁按钮(机械自锁的)。也就是按一下接触器线圈得电(并且按钮是机械自锁的),所以电机就转,再按下,按钮自锁弹开,接触器线圈失电,电机停止转动!

网友AG:
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AH:
ka1和KA2的自锁可以去掉 没什么意义

网友AI:
很变态的控制,在考试时遇到过。右本书建议你找一下,金盾版的实用电气线路362例,基本上都有。

网友AJ:
事实上楼主所要做的就是单按钮启停电路!

网友AK:
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但是这么做的实际意义何在?究竟是节约还是浪费?

网友AL(2009-06-28):
一个接触器,一个点动开关,点就启动,松开就停。

网友AM(2017-02-17):
此电路还是有问题,如果按钮按的时间长,会出现什么问题?KM会来回的通断,所以此电路为不合格电路。

网友AN:
工控学习呀,你还要学哦,你好象还看不懂这个图,看了图想一想是比较简单,可是不知道的时候就复杂了,呵呵,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