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助各位高手有会调高压定值的吗?

楼主(2007-07-25):
我公司新上生产线,进了一台2500KVA变压器和高压盘(带微机保护的),安装完要送电,第一次电工合闸把本条线路的油开关顶掉了,怀疑有短路情况,(这条线路还带有两台1250KVA的变压器.)查了各处都很正常,这种情况不能掉以轻心,把安装队和设备生产厂家都找了去,也做了进一步的检查没有发现问题,当时高压微机保护显示速断过流保护,(速断整定值3.5A),怀疑整定值有问题,调小再试高压盘合不上,再逐步调大实验根本就合不上闸了,速断调到6.5A,显示7.8A保护.试了几次他们也不敢再试了.
对于高压整定保护我了解甚少,想请教各位前辈这方面是怎么个算法?有公式吗?

网友A:
这不一定是整定值的问题还是重新检查一下仔细查一下吧

网友B:
厂家在那还解决不了?那厂家不是派的刚入门什么都不懂的服务人员吧?

网友C:
不知你的电流互感器变比是多大的?一般来说速断定值包含两部分,一部分是定值大小,一部分是速断时间,速度定值一般为额定电流的4倍以上(不要超过7倍),时间为0.5秒。我想你的速断定值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