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热管加热控制

楼主(2007-07-26):
在塑料挤出机的设备中,主要是用电热管加热。用PLC如何控制电热管的恒温。是用时间控制?这个时间大概是多少?

网友A:
不要用时间控制,你可以再plc中扩展几个温控模块,在程序的编制中处理一下就可以了。
但用plc去控制一个塑料挤出机太浪费了。为何不用几个温度控制器,用几个加热圈,用几个热电偶,不就全解决了。

网友B:
我见到大多的挤出机都是使用温控仪控制,温控仪价格相对便宜,控温效果也完全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
可以考虑一下欧陆的温度表,精度和效果都非常好。
www.eurotherm.com
Henry Cui
Mail: Hua.Cui@eurotherm.com

网友:
个人不赞同使用PLc加第三方的温控模块。比如S7-200加第三方的温控模块,温度控制不稳定。偏差和误差都比较大。
之前有朋友做这方面的工作,最终证明效果不好,改用欧陆专门的温度控制器MIni8 与plc通讯。
www.eurotherm.com

楼主:
在温度到达后是不是就关断其中的加热管。或是关断一个或两个。使一个加热管工作,当温差较大时再启动停止的加热管。

网友C:
溫控器加熱電偶,交流接觸器就可以了,要不要搞到用PLC這麼嚴種呀,買PLC的錢就可以做個箱回來了.
這種設備高污染高能耗,應該淘汰

网友D:
控制的温度的精度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E:
我也感觉不应该牵扯到PLC的,毕竟似乎有点大材小用了,如果实在想用的话,就选一个可编程继电器吧.

网友F:
现在好多都用温控器,可能是温度控制要求精度不是很高吧http://www.s3c2410.com.cn

网友G:
呵呵,你自己做的PLC控温未必就比温控器精度更高——很大可能是精度更低了,因为温控器存在这么多年,技术上已经是很成熟的产品了。

网友H:
为什么要用PLC,不可以用温控器吗?
这个可比你用PLC省事多了.

楼主:
系统改造,原来的厂家用的就是PLC。我也是没办法啊。只能按用户的要求来了

网友E:
那原来的PLC不能用了吗?

网友I:
如果对温度要求不高,用时间继电器控制电热管通断来恒温,。

楼主:
就是用原来的PLC硬件做现在的控制工程。原来的程序好像是丢失了。

网友E:
那应该好做吧,只要原来的PLC没有坏掉就应该能行的.

网友H(2008-03-27):
可以用OMRON PLC加模拟量模块控制.

网友(2018-03-23):
有例子么?传个看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