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指令的应用

楼主(2007-07-26):
S7-300中的第一次扫描脉冲与秒脉冲的特殊指令有哪些。哪种手册中有说明

网友A:
没有这样的指令,可以自己写程序实现。不过秒脉冲可以在cpu的属性里钩选

网友B:
西门子300不使用第一次扫描脉冲指令,而是使用OB100,在OB100中编写程序都是这个功能。OB100:上电执行一次。
秒脉冲在CPU属性中指定触发此功能的内部继电器号,如果您指定M0作为秒脉冲发生器,那么M0.2就是秒脉冲

楼主:
初次接触S7-300,总是问一些幼稚的问题,呵呵。见笑了。
哪常通指令也是在CPU中自己设定吗

网友C:
CPU 属性里去设置!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D:
    雪世界:你年初就在工控网上应该学了不少东西吧?积分也应该不少吧?

网友E:
一头雾水.我也见过许多s7-300 不过没接触过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