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变频器调试问题

楼主(2007-07-26):
给朋友作了小项目. 希望作过的朋友给个指导(我第一次用西门子的变频器)
   用M430带一个45KW的水泵电机,有两个控制要求.
   一. 手动时 用 1.电位器调速 2.外部单子启动3.变频器 0-20MA输出信号接个转速表.
   二.自动时 用 1.电位器做PID调节的目标值用 2.压力表输出0-20MA信号做
             变频器PID调节信号  ,要求PID调节频率上限50HZ 下限20HZ
             3.外部单子启动   4  变频器 0-20MA输出信号接个转速表.
  问题:手动自动切换调哪个参数?  自动时 1 /2 /3 调哪个参数?

        我看了两天说明书,还是没看懂.再过两天就要出去调试了.
      期待朋友指导一下  !
                        谢谢!
                             谢谢!

楼主:
随着调制脉冲频率的增加,变频器输出电流的降低

kw  4k   6k   8k   10k  12k  14k  16k
45  75.0 67.5 60.0 52.5 45.0 37.5 30.0
 这怎么理解?
  14K 载波  电流37.5A
  4 K           75A
变频器输出电流下降一半 .
电机电流是不是也下将一半?
电机功率呢?
对设备运行转距有影响吗?
以前用变频器没注意看,一看吓一跳!!!
希望高手指导一下!
          谢谢!

网友A:
朋友:我一直都在做关于西门子变频器的项目,虽然还没有做到过类似的项目.但是我觉得你在430变频器使用说明书上,永远找不到一个可以设定手动和自动的参数.因为在选择手动和自动的时候,是有一个选择开关来选择是手动控制还是自动控制.
   因为我还没有做过类似的项目,所以我也不能肯定是不是对的.不过你可以看看我的建议.

网友B:
手动和自动不可能通过外接开关来实现的,具体设置可以看说明书,应该是有说明的

网友C:
外部单子启动??对这个没有看懂!

但从 PID 控制的角度,应该没有问题的!
你通过外部 手/自动  开关切换,PID是自动动调节还是手动给定,因为,我用过S7-300的,是相对这种PLC说的~!

别的PLC的话,我想,通过改变外围硬件电路,也可以实现啊,

网友D:
我不会,我也想学习

网友E:
guafa58说的对,手自动可以通过外部选择切换,至于电流随频率增加减少会不会是因为你观察的是电机启动时候的情况,等电机处于工频时你再看看

网友E:
45KW电机的电流工频时的电流最少也得100A以上,启动时候应该更大,你看看是不是空载?

网友F:
端子 5 正转            只供参考
端子6 反转
端子 7 正点
端子 8 反点
端子 16 开关量使能
端子 17 模拟量使能
端子 9 公共端
P003=3
P700=2

P701=99
P1020=722.0
P1001=50HZ
P702=99
P1021=722.1
P1002=-50HZ
P703=99
P1022=722.2
P1003=30HZ
P704=99
P1023=722.3
P1004=-30HZ
P705=1
P706=99
P1070=1024
P1075=755.0
P1074=7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