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产电PLC
高速记数器如何使用??

楼主(2007-07-26):
近期使用LG-80SPLC,外接接近开关,测量电机正反转,使用PLC计数器,外接人机界面,显示正反计数不准请问哪个师傅如何使用高速计数器
联系手机:15966583815

网友A:
你是使用的编码器返回脉冲吗?编码器用的什么牌子的?还有电机是国产的吗?我以前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是电机运行对编码器的脉冲输出有干扰

网友B:
可能是:接近开关丢失脉冲
换好的,反映频率高的

网友C:
plc中的高速计数器的使用,需要在程序中设定告诉计数器的技术方式,控制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