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ITECT的MODBUS通讯问题!急!

楼主(2007-07-26):
第一次用Citect,要与一款使用MODBUS协议的PLC通讯,该PLC在Citect没有专门的驱动程序,所以不能用“通信/快速IO设备设置”。只能一步一步设置,具体如下:

先将“IO服务器”定了个名称-IOServer;

“通讯板”只设置了板类型为COMX,地址为0,板名称、IO端口、中断号都没有添;

“端口”中只设置了端口号为1(PLC的MODBUS模块经485转232模块连在COM1口),波特率19200,数据位8,停止位1,奇偶位EVEN-P,这些与PLC的设置相同,其余的端口名称、板名称都没有添;

“IO设备”,设备名称自己写成WKQ,设备号设为1(因为就连了1台PLC),地址没写,协议选的MODBUS(因为PLC采用的2线RTU模式),端口名称选的空白。

完成了计算机设置向导,使用的是快速设置。

之后建立了一个变量标签,变量标签名称设为T1,数据类型为LONG,IO设备名称为WKQ,地址为44017,(PLC中有8个供通讯读写的数据寄存器,地址分布是从4001+16到4001+23,PLC说明书里就是这么写的,还有自己的功能码:03-read multiple registers (R) N*16bits(WORD)   06-write singte register(W) 16bits(WORD)   10-write multiple registers(W) N*16BITS(WORD),不知道在CITECT的设置中是否要考虑这些功能码),

编译之后运行,在菜单栏中点击Tools/Tag Debug,选T1,REED显示0,WRITE数字后监控PLC发现没有变化,回到编辑状态下换了很多T1的地址,都不行,PLC在跟计算机交换数据时应该有一个灯闪烁,但在这个项目中就没闪过。
奇怪的是把通信/IO设备/端口名称改为MEMORY后运行,界面报警说没有与PLC连接
而恢复原来的设置后再把通信/端口/端口号设为2(COM2口)时虽然COM2没连任何设备,运行界面都不报警,T1读数还是0,写个数字后再读就是写的那个数。

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请各位高手帮忙!!多谢了!

硬件连接没有问题,因为同时用力控软件就能通上!

网友A:
"地址没写"?
请将PLC的地址写上

网友B:
数据地址不能是44017啊,应当在400001-到400023

楼主:
谢谢各位,你们说的都对,并且两者的MODBUS功能码不一致,现在已经解决了!

网友C:
做个记号,开始学习citect了!

网友D:
我也是一个citect初学者,我自己建立了一个群,希望大家能加入到我的群里来,大家共同进步.群号:33251987

网友E:
地址没填是不可能通上,你可以参考力控的设置,看看设备的地址,填入地址栏。
另外,如果需要根据设备支持的功能码,
citect中modbus设备通讯状态检测发的包默认是功能码2,所以如果设备不支持功能码2,只支持功能码3的话肯定不能通讯,需要更改
citect.ini里面的参数。
最好联系citect的技术支持,citect电话:021-24017500

楼主(2008-05-06):
多谢9楼兄弟的详细解释,已经联系并解决了为题!

网友F(2008-08-23):
CITECT也太TMD垃圾了,使用MODBUS设备通讯状态检测发的包默认是功能码2如果通讯不上,你TMD不知道用功能码3在测试一次啊,谁TMD写的驱动也不知道变通一下。所有的工程只用了一个INI配置文件,稍微不注意就出问题了,你TMD INI文件不能随工程啊?一个工程一个配置文件,这个对你们来说很难吗?

修改INI文件,对于才接触CITECT的新手来说有些难又有些无奈。而且这个INI文件必须要在帮助文件中查找到MODBUS的参数设置才能修改的,或者要直接编辑INI文件。我靠居然在帮助文件中来修改参数,这么多的软件我就看你有这么垃圾。OPC功能超级难用,看看RSVIEW32,IFIX,INTOUCH,WINCC哪个象你TMD这样。

老子现在遇到了问题,客服也不能解决。老子很生气。

网友G:
TO 楼上:1.新版本的CitectSCADA V7已经是一个工程一个INI文件
                   2.没一个软件是绝对好的,理性对待,别动不动骂来骂去,素质!

网友H:
TO 楼上的兄第:

      请你设想一下,当你花了一笔不菲的银子,买了这个软件,却发现你所收到的只有一张光盘和一个授权,而光盘里除了组态软件提供的帮助文档和KnowledgeBase,就再也没有其他东西;帮助文档是全英文的,没有一些有针对性的专题性资料文档你想要靠帮助文档就把软件搞清楚,谁都知道是

比较困难的(尤其是第一次使用);而KB当然同样是英文的,里面竟然好多文档都没有更新,很多例子仍然都是NT4.0之类的系统来做为例子;然后,

你到网上去找这方面的资料,少得可怜,你可以找到所谓的中文培训手册,可仅仅是一个极其入门性的文档,稍微复杂点的功能都没有。怎么办?你只有老实地去看帮助文档,你发现了原来买之前业务人员跟你说的那些所谓该软件使用起来相当简单,只需进行一些设置就可以,花不了多长时间的介绍,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的。在这个过程中,你会遇到很多问题,如果以前用过别的软件,你更会觉得难受,这里要手动设置,那里参数需要去手动单独修改。。
至于去找技术支持寻求帮助,可这么相对复杂的软件功能,你“如此差”的基础,别人怎么帮你,还不是让你自己多看看资料;
所以,面临这样一个境地,从用户的角度来讲,楼上的兄弟,你会作何感想,难道真的是他们素质有问题吗?

网友I(2019-01-14):
引用 网友H:
TO 楼上的兄第:       请你设想一下,当你花了...

支持楼上!CITECT的确做的很差!

网友J(2019-09-12):
有一说一,做的是真烂,完全不如Intouch。资料也少得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