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支持通过USB或别的存储设备转存数据的触摸屏有那些品牌?

楼主(2007-07-26):
如题.

网友A:
大多数传统的HMI都不支持存储,需要都是外接卡,而USB更是支持的少,昆仑通态NTOUCH带WINCE系统和MCGSE组态软件,让你HMI具有通用的计算机功能和使用方法,简单,方便也就支持USB存储。www.mcgs.com.cn

网友B:
WEINVIEW MT8000支持将所有数据储存到USB或CF卡上, 并可转为CSV格式

网友C:
Proface  GP2000系列支持CF卡存储;
Proface  GP3000全系列支持U盘存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