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为什么老是烧IGBT模块??急!

楼主(2007-07-26):
大家好,我想咨询一下,我们客户使用了一台11kw的台达变频器,由于环境湿度比较大,所以变频器总是出问题,每次出问题检测后都是IGBT模块烧掉了,请问这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台达变频器在设计过程中有没有设计保护IGBT模块的保护元件?

网友A:
可以检查一下散热风扇有没有短路,我公司曾经因为散热风扇短路造成变频器IGBT模块损坏,也可以换个风扇试试。

网友B:
你确定是温度过高引起的吗,我想一定还有其它原因吧!

网友C:
三慧变频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全部无触点控制,具有性能稳定,使用寿命长,可靠度高等特点,十几年的经验证明,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国产品牌,有机会您不妨试一下,或者咨询技术问题找姚工0315-3856616

网友D:
我们公司的安川G7也是这种故障,都有5台出现这样故障了,讨论结果可能是DCR容量太小了,

网友E:
环境湿度大,只有从控制柜的密封及通风采取措施,并在进风口用棉质过滤,吸附部分潮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