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与s7-300进行通讯

楼主(2007-07-26):
各位高手:
    我对PLC不了解,只了解上位机的编程。
s7-300支持标准的TCP通讯,那请问,如果我在上位机上有TCP的方式与之通讯,要取PLC寄存器中的数据和下控制命令,该怎样做?谢谢!

工控啊!

网友:
如果上位机采用通用以太网网卡,那吗需要安装Siemens Simatic softnet软件,也就是通过此软件在PC中模拟一软件PLC,然后通过以太网进行数据通讯。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我的意思是不通过Siemens Simatic softnet软件,只利用socket编程的方式跟PLC通讯,这样行不行,如果行的话,大概要怎样做?谢谢!
(我熟悉socket编程,可以利用tcp的方式与PLC建立连接,可是建立完连接之后,我不知道发送什么数据才能够跟PLC正常通讯)

网友A:
不错啊!我还是稀里糊涂的!期待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