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流量计与孔板流量计比较

楼主(2007-07-26):
    在我国长输和集输管道的工程实践中,孔板流量计特别是高级孔板阀长期占据统治地位。而随着我国石油天然气事业的大规模发展,在高压、大流量计量方面,孔板流量计越来越受到自身结构的限制而显示出其局限性。近年来一些新型的流量计在国外取得理论和实践成功的基础上,也积极投身国内市场,取得一系列成功经验。特别是超声波流量计在高压、大流量场合具有明显优势,大有取代高级孔板阀之势。由于认识的误区很多人认为超声波流量计性能好但价格昂贵,事实是不是如此呢?我们通过一系列比较可以得到更正确的结论。

1  孔板流量计的使用要求

孔板流量计(流量与差压的平方成正比)的使用条件、使用范围和对管道的要求:

    (1) 流体:应是单相、均质的牛顿流体,在通过节流装置时不发生相变和析出杂质,在节流装置中不得有任何形式的物质黏附或聚集。

    (2) 管道:仅适用于圆管,管径大小有一定限制,上下游有很长的直管段,而且节流件上游10D、下游4D直管段的内表面粗糙度、圆度要严格符合具体规定。

    (3) 流态:流动应是连续、稳定的,不是脉动流;在受到节流件影响前已形成典型的、充分发展的流速分布(紊流速度分布),流线与管轴线平行,不得为旋转流。

2  技术性能的比较

2.1  量程比低

    由于结构特点,孔板流量计是通过节流件来完成测量的,所以其量程比通常只有1:3,最高可达1:10,而超声波流量计没有任何阻流件,其量程比可达1:200。

    这两个数据表明:如果实现一种测量方案,假定其流量范围是从1m3/h ~ 40m3/h, 使用超声波流量计只需要一路工艺计量回路就可以实现,如果采用孔板流量计,需要多路才能实现。

2.2  压损

    由于孔板流量计的结构有阻流件,超声波流量计没有阻流件,那么显而易见:孔板流量计的压损很大,超声波流量计压损实际可以忽略不计。节流装置能耗计算如下:

    以下以1个典型用户用气参数进行能耗计算:用气量160×104m3/d,用气压力0.6MPa。

    节流装置压力损失计算式:(最大刻度差压50kPa、β=0.68)

    δP=(1-0.24β-0.52β2-0.16β3)ΔP
       =0.5486×50
       =27.43kPa

    节流装置能耗计算式:(压缩机效率η=0.8)

    W=δp×QV/η
    = 27430×18.5185/0.8
    =634953W

计算耗能费:能源价0.4元/kWh

耗能费(年)=(W/1000)×(运行时数/年)×(元/ kWh)
                  =(634953/1000) ×365×24×0.4
                  =2224876(元/年)

该计算仅只是能耗损失,不包括压缩机运行等费用。

2.3  精度

    孔板流量计的计量精度理论上可以达到1%,但是通过大量的实践证明,由于孔板流量计抗干扰能力较差,现场精度最高能达到2%,一般情况下在3%左右。

超声波流量计的精度则可以达到0.5% 甚至更高。由此可见选择两种不同的计量仪表, 对于测量的影响会有多大。

2.4  测脉动流

    由于孔板流量计是靠孔板前后的差压信号来实现流量测量的,脉动流会使孔板前后的差压不准, 所以孔板流量计不适合测脉动流, 而超声波流量计可以测量脉动流的强度并消除其干扰,所以它适合测脉动流。

2.5  测双向流

    孔板流量计依据一个节流元件来实现测量目的, 这个节流元件具有严格的方向性,因此孔板流量计无法测双向流。超声波流量计只与超声信号在流体中的传播时间有关,因此可以测双向流。

2.6  测湿气体

    孔板流量计不适合测量湿气体;若被测气体为湿气体,那么在孔板流量计的前端容易积液,使得上下游差压产生变化,而孔板流量计正是根据上下游的压差来测量流量的,如果差压产生变化,则孔板流量计不可能准确测量气体的流量。

    超声波流量计具有自检测功能,如果所测量气体为湿气体,对超声波流量计产生影响时,仪表本身可以修正,因此超声波流量计适用于湿气体的测量(湿气体体积组分含量低于5%)。

2.7  清洗计量管路

    孔板流量计本身有阻流件, 清洗球无法通过,因此孔板流量计安装在管线上时无法在线清洗计量管路,只有拆除孔板流量计才能清洗管路。而对超声波流量计来说,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2.8  涡流影响

    孔板流量计采用差压法测量气体的流量,涡流直接影响孔板两端的差压, 因此孔板流量计对涡流很敏感, 要求有很长的直管段才能满足测量精度的要求。 新的国际标准ISO 5167已经对孔板流量计上游直管段的长度作了更高的规定:孔板流量计上游直管段至少要有44D,若孔板流量计上游有汇管存在,则上游直管段的长度至少要有145D。(详见《国际流量计量学术动态及发展趋势》(《中国计量》2002年)或ISO 5167-2)。

    英国烃源公司下属的南莫克姆天然气计量站改造时, 请英国国家工程实验室(NEL)做了详细的流体动力学分析, NEL经过大量试验得出结论:原ISO5167规定的上游18D直管段确实无法满足对计量精度的要求,修改后的ISO5167-2对直管段的长度规定是必须的。

    而大多多声道的超声波流量计本身具有对涡流强度的分析能力,可以消除涡流对流量测量的影响,对涡流不敏感。

2.9  流速分布的影响

    孔板流量计由于结构原理的限制,要求测量时流速分布均匀,但是由于现场计量管路的复杂性,气体在管路的流速分布是不可能均匀对称的,因此孔板流量计对流速分布不对称非常敏感。

    超声波流量计可以修正流速分布不对称的现象。

2.10  重复性

    对于孔板流量计而言,随着使用过程中孔板边缘的磨损, 孔板流量计的精度和重复性都会下降,而超声波流量计无压损、无示值漂移现象,重复性高。

2.11  工艺管路复杂性比较

    对于孔板流量计,由于量程比窄,计量管路多,而且上、下游直管段长,现场工艺管路复杂。

    超声波流量计量程比宽,上、下游直管段短,工艺管路简单。

2.12  维修维护率比较

    孔板流量计

网友A:
我个人觉得,超声波和孔板无可比性!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无相似性。

网友B:
我公司用过多台超声波流量计,使用效果不理想,维护量远大于孔板

网友C:
我测量压缩空气,用什么传感器比较好
螺杆空压机 45KW的

网友D:
孔板优势在于可测量高温高压,超声波做不到

网友E:
D I N G!

网友F:
各有所长

网友G:
不可否认超声波流量计与其它流量计(包括孔板流量计)相比在很多方面有许多的优势,但是在高温(300度左右)的情况下,超声波的优势并不是特别的大。因此很多情况下,对于大管道、高温的情况下,我们更推荐用户使用V锥流量计

网友H(2007-08-31):
请楼主比较一下超声波流量计和电磁流量计及涡街流量计的区别。

网友I(2024-11-20):
超声波流量计容易受现场多重因素影响,很容易测量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