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帮助西门子TDC 谁用过呢

楼主(2007-07-26):
(无正文)

网友A:
SIMATIC TDC 是一种模块化的多处
理器系统,由一个或多个机架组成。
在机架上可以安装 CPU、I/O 模板和
通讯模板。
机架 UR5213
电磁屏蔽 19" 机架 UR5213 允许硬件扩
展,具有较高的性能裕量。它适用于墙壁
安装和箱柜安装,配装有一个具有冷却和
内部监控功能的集成电源。
总共有 21 个槽位用于扩展模板,并可通
过 64 位背板总线连接。对于较高的性能
要求,在一个机架内可最多有 20 个同步
CPU 模板多处理器运行,可有 44 个机架
相互连接在一起。
中央处理单元 CPU551
中央处理单元 CPU551 适用于具有较高
运算要求的开环和闭环控制任务。它采用
64 位 RISC 技术设计,拥有一个 32 MB
的用户存储器和插入式存储器模块。
CPU 可保证严格根据可调的采样时间间
隔 (100 μs) 进行循环处理。对于每个循
环,操作系统本身只需要 25...50ms 的循
环时间。这就意味着运算时间非常短,例
如每个 PI 控 制器大约为 1...3ms。另外,
CPU 还集成有 4 个具有报警能力的数字
量输入和一个诊断接口。
I/O 模板 SM500
SM500 I/O 模板提供有丰富的选项,用
于连接分布式 I/O。除了 16 点二进制输
入/ 输出以外,它还具有 8 点模拟量输
入/ 输出以及 4 点积分型模拟量输入。
另外,还可连接 4 个增量位置编码器和
4 个绝对值编码器。使用 6 个 LED 指示
模板的运行状态。
通讯模板 CP50M0, CP5100
通讯模板 CP50M0 和 CP5100 可提供高
性能的通讯,用于
• 调试 (CP50M0)
• 过程控制
• HMI
它们可以控制功能强大的协议
• MPI
• PROFIBUS DP
• 使用 TCP/IP 和/ 或 UDP 的快速以太网
另外,还为各种不同的 CPU,提供有一个
8 MB 的通讯存储器。
全局数据存储器 GDM
通过全局数据存储器 (GDM) , 安装有
CP52x0 的大量机架相互之间可以进行通
讯,运算能力几乎可以无限制扩展。通过
光纤电缆和共享存储器,可最多有 44 个
机架联网。
除了几个机架之间的通讯之外, 使用
GDM,还可实现同步 ( 采样时间、时钟时
间) 和报警功能。刷新时间<1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