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中断程序不执行会有哪几种可能性?

楼主(2007-07-26):
我用高速计数器中断12对电动机进行正反转控制,但有时PLC会对中断事件置之不理(高速计数器数值已超出预置值而不执行中断程序),似乎是捕捉不到中断事件;后来通过人工转动电机使高速计数器重新回到预置值时却又能捕捉到该事件.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可能程序设计有缺陷。例如,程序编写为高速计数器数值等于预置值时执行中断程序,这样对于实际频率高的场合,就存在捕捉不到中断事件的可能(对于频率较低的不会存在此问题)。如果程序编写为高速计数器数值等于大于预置值时执行中断程序,则可避免产生捕捉不到中断事件的可能。

网友B:
楼主能把你的用高速计数器中断12对电动机进行正反转控制,给给发一份,让我学习学习吗?谢谢.我们相互交流一下.行吗?我也是要做这样的控制.起点和返回点都要利用高速计数器数值等于预置值时就反向运转.这个距离在触摸屏上设置.DOPDINP@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