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控制电机甩锡

楼主(2007-07-26):
我厂使用590+控制轧钢机组直流电机,连续三次发生电机甩锡现象,请问是否装置参数电流限幅没有设置合理

网友A:
方法很简单生产时候你可以观察磁场电流是不是额定以下。电枢电流有没有超过名牌的标定。你可以加强电机的散热。车间的温度很高,你可以有筒把电机的风道引到室外,但注意做好防雨水和大雾天

网友B:
转子 有问题 主要是绕组焊接处接触不好 一般的处理只能保证尾的接触 也就是上面的两根铜线 下面的两根很难旱牢 接触不好就会发热 到了一定的温度 就会发生你说的故障 建议换个备用的转子 把老的彻底处理一次

网友C(2009-08-02):
估计是磁场电流电流偏大或者电机冷却通风量不够,工作环境温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