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缸感应器(磁性开关)的接线方法

楼主(2007-07-26):
请前辈们指教:
1.二线制的磁控开关怎么工作的,能不能直接接到PLC,怎么接?
我的磁控开关是LS-BD2,有指示灯,可能需要棕色接正 蓝色接负(通过负载)
2.光电开关的PNP和NPN什么区别,他们有没有常开和常闭之分
请斑竹回答,坐等!

网友A:
可以直接接plc

楼主:
没有反应

网友B:
光电开关的PNP和NPN区别,有没有常开和常闭之分,类似于三极管中的长开长闭

网友C:
很方便的,看开关上的接线方法

网友D:
1.二线制的磁控开关怎么工作的,能不能直接接到PLC,怎么接?
我的磁控开关是LS-BD2,有指示灯,可能需要棕色接正 蓝色接负(通过负载)
里面是一个干簧管和1个LED发光二极管串联,棕色+  蓝色-

网友E:
二线制的磁控不是棕色接信号......蓝色接0V吗?
反正我用的就是这样

网友F(2009-05-09):
是否红色接正,黑色接负,是否接24伏电?

网友G:
每个开关上或是线上都有接线方式的啊

通常红色正极,蓝色负极,黑色信号线。

要是两线制,红色接信号,蓝色接负极

网友H:
可以直接接到PLC的,相当于一个开关的作用。

PNP和NPN是有区别的,所以接线的时候就要注意接线的极性了,接反了可能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一般接近开关和光电开关,磁性感应开关之类的在元件本身上面都有接线图的,大家在接线的时候仔细看一些就一切OK了!

网友H:
我现在用到的NPN这种形式的就有常开和常闭的区别,更不要说PNP了,所以楼主接线的时候要先看好你用的接近开关是常开还是常闭,不然动作会乱掉的,呵呵。

如果楼主用的是PLC,程序输入之后不要急于动作,先看看各个输入点是否都输入正常,该触发的触发没有,该断开的断开没有,像接近开关和行程开关都要用手压一下或者用物体接近一下,看输入点是否动作,如果动作反了或者不符合要求,就要想办法先解决了这些问题再说,这样调试机器可能就会少走一些弯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