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ep7与s7-400连接的问题

楼主(2007-07-26):
PLC的网卡是CP 443-1,上面有两个通讯口:上边一个是普通水晶头方口,下边是个15针的AUI口。现在我连接的是下面那个口,其上带一个转换器,转成RJ45。把这根线连到笔记本上,打开Step7,可以在线监视变量。可以上载FB,FC等代码块,但是不能上载硬件组态(upload station to PG)。

当我上载硬件组态时,出现一个填写MAC或IP的框,但条目为空白。

PG/PC接口设置的是S7online以及ISO或TCP/IP。

MAC地址手工填成网卡的地址还是不能上载,新建一个空白项目也是不能上载。

网友A:
说的应该是多CPU通信的以太网通信吧,你上传站时,应该选择该站的MAC地址才对,这样才能上传吧,试试,有问题再共同学习!

网友B(2007-09-06):
你要在你电脑硬件里TCP/IP中设定IP地址,才能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