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遇到的PID问题:

楼主(2007-07-26):
1、    初始化:在OB100中初始化怎么理解?是不是调用?如果是,那参数,以及DB怎么办?
2、规格化:把PIW*100/27648赋给PV_IN?;   把(SV—PVmin)/(PVmax-PVmin)赋给SP_INT?,其中:SV为设定值,PVmax和PVmin范围为测量的最大和最小值;   把LMN*27648/100赋给PQW?
3、手、自动:是不是可以在WINCC变量管理中建一变量V,设其地址为DB1,DB0.1(MAN_ON在DB1中对应的地址是0.1,DB1属于FB41的背景DB),然后在WINCC连接这个变量V。
4、在WINC中进行P、I、D参数整定:是不是也在WINCC建立几个变量,其地址分别对应GAIN、TI、TD在DB1中的地址?在S7的DB1块中,把P_SEL、I_SEL、D_SEL改为TRUE。如果是,TI,TD是时间,建立变量时选择哪种数据类型?
5、若选择手动,在WINCC中把设定值(需要的阀门开度:范围0~100  %)直接连到PQW?0~100是不是对应输出4——20mA?需要转换吗?(输出通道组态为4——20mA)

楼主:
yuanle在哪?
大虾们来帮忙啊

网友A:
您是一个不太爱看手册且是一个不太爱动脑筋的朋友。
1 初始化实质上就是将Com_Rst引脚置为True就是对PID块进行了初始化。
2 显然您不是一个从模拟量编程起家的,看看模拟量编程,那不就是一个转换公式嘛。
3 请输入时应该填写DBX0.1,编程人员应该对自己的一些小细节多加注意。
4 P_SEL等参数一般不需要链接也不需要调整,只要对Gain,TD,TI链接变量就可以了,如果您只是PI调节,那么TD也不需要链接。S5Time型,上位机上采用无符号整形,下位机对无符号整形进行转换为S5time型,如果转换我在以前的讨论中已经完整的阐述,这里不再多论述了。
5 看看您第二个问题中论述的公式,就不需要回答了。

楼主:
唉,伤自尊啊...
也许是我太笨吧。书我也看了不少啊,也想了很多问题啊。
不说这个,说正题:
1、有人说在OB100初始化,OB100不是暖启动吗?我搞不懂怎么初始化的。
2、我是看了别人的说法,就是不知道那样规格化对不对啊。
3、WINCC中建立的变量格式不是DB1.DBX0.1、DB1.DBD20之类,而是“DB1,D0.1”、“DB1,DD20”之类的。
4、下位机是不是S7?
5、我看书上模出块0--100对应的是0--10V啊(组态0--10V),书上没有mA,我才感觉是不是0--100对应4--20mA呢?

网友B:
初始化打个比方。
CPU的工作就像人的一生。它一上电就是它生命的开始。
人最开始是要在娘肚子呆的。CPU也是。它就是初始化的过程。
人出生了,开始读书,工作。日复一日。CPU呢它也是,初始化完成后,它出生了,开始工作。一个循环周期复一个循环周期。
最后人死掉了。 CPU掉电,它也就挂了。
至于什么冷启动,暖启动就看成是CPU出生时的不同出生方法。当成是剖腹产和其它的什么产吧。
比喻不是很恰当。希望对你有一些帮助。

网友C:
比喻的比较贴切呀,顶一下!

楼主:
TO  芙蓉王:
你比喻的很形象。但我想知道怎么初始化他。看到别人说在OB100初始化,不懂啊,我就是不知道怎么把Com_Rst引脚置为True的。我感觉并不是在OB100调用FB41,但也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B:
初始化:是某些参数仅需要执行一次的。以后都不需要处理的。如通讯参数设置,CRC表生成等。
还是用那个比喻。初始化就象人在娘肚子里的过程,是男是女,长几只手几只脚。在娘肚子里就已经确定。以后也不需要改变的。而且该过程只能有一次。
初始化的过程也差不多。ob100是PLC仅在PLC上电执行一次。以后PLC循环工作都不会执行它。由此fb41应该不是在ob100里调用。你的感觉是对的。有些东西还要自己摸索,别人说的也不一定都是对的。自己试一试就晓得了。

网友D:
芙蓉王,帖子不错。以前也没用过这东西,但是一看就明白了,远比那些故弄玄虚的要高明。我觉得你搞工控有点亏,去搞动漫可能更好

网友E:
建议把芙蓉王的言论收入西门子官方手册!

网友F:
不错!芙蓉王非常幽默!

网友A:
OB100并不是暖启动,而是上电运行。这一点如果不能区分,那么以后就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了。
给变量置1很简单,OB100中编写  Set
                              = Com_Rst
通常的FB41应该在定时循环组织块OB35中进行调用,当然您如果对时间要求不是很高的话在OB1中调用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楼主:
我做了一个PID,没有调用OB100,只是在OB35调用FB41,但可以正常运行啊(我模拟运行的),是不是可以不初始化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修改了参数(P、I、D)整定的值后,需要下载,这样就不好在线更改了啊。打到RUN-P模式下载,然后在切换到RUN??还是一直在RUN-P下运行?

网友G:
讲得真生动。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