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怎样调速?

楼主(2007-07-26):
(无正文)

网友A:
直流电机的调速比较麻烦,一般用调电压的方法来调整电机的转速。

网友B:
    “直流电机的调速比较麻烦”

1、直流电机调压调速,即容易,又简单!
2、直流调压调速装置用普通SCR可控硅可控整流电路,比异步电机调速设备变频器简单多了;

网友C:
直流电机用以上所说方法调速效率太低,一般都是PWM调压,电路比较复杂。

网友D:
调压器调速

网友E:
价格比变频调速贵多了

网友F:
直流电机调速如果用SCR调速,价格比较便宜,电路简单,比较好维护;如果使用PWM斩波控制,效率和交流电机一样,价格比较昂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