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我在组态王里测试的时候能够读到数据但是在画面上显示时却有不能显示老出显???请问有哪此些原因会造成这样呢?

楼主(2007-07-26):
高手教教我吧,请问一下,我在组态王里测试的时候能够读到数据但是在画面上显示时却有不能显示老出显???请问有哪此些原因会造成这样呢?

网友A:
是否赋予地址的问题.测试正常,说明波特率和串口是对的.保证表的连接

网友B:
是不是动画键接时的地址设错了呢

楼主:
应该没有呀,我在测试时的寄存器,和在我定义变量时的寄存器是同一个呀,?

楼主:
不过我在测试时读出的值是一个负数,在设置初使值和最大值我设的是正数.你们觉这里有没有错误呢?

网友C:
如果有出现负数.你可以定义数据最小 -32767~最大+32767 .大概这个意思就行了.我估计是你的的变量数据类型选的不对.你看下.你测试时的数据类型并不代表变量做的也是这个数据类型.你可以检查一下.或者换一个试试.

网友D:
實際值超出了範圍一樣是顯示???,我以前碰到過這情況

楼主:
谢谢,!!我重设了一下,,,,,,,,,
现在能行了,,谢谢!!!!
我的QQ是39913884  非常愿意和你们交朋友!!!

网友E:
其实这种情况,组态王应作修改,显示最大或最小值就好。

网友F:
的确,组态王在数值范围上应该修改一下,不同的变量规定值的范围大小。

网友G(2011-11-18):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数据类型选择LongBCD型,测试能读上来,运行就显示???了?

网友G:
我的变量设置
变量的实际值决定没有超出最大值。

网友G:
看看这个图比较清晰上一个太大了。。。

网友H(2015-09-01):
引用 楼主:
谢谢,!!我重设了一下,,,,,,,,,现在能行了,,...

请问如何解决这个问号的问题啊

网友I(2021-02-25):
组态王测试读取数据正常 画面却无法显示

请问 怎么回事 谢谢

网友I:
数据类型都正常 却无法显示 求助

网友J(2022-01-14):
引用 网友I:
数据类型都正常 却无法显示 求助



您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K(2022-10-17):
引用 网友J:
"CQHQJL" 的回复,发表在15楼        对内容: 【数据类型都正常 却无法显示 求助】进行回复:        -------------------------------------...



数据类型肯定没有问题,测试正常得很,画面就是读不出来

网友L(2022-12-01):
引用 网友K:
"helanxue_2002" 的回复,发表在16楼        对内容: 【"CQHQJL" 的回复,发表在15楼        对内容: 【数据类型都正常 却无法显示 求助】进行回复:     ...



我也经历过你类似的问题,读取电力仪表时,寄存器地址按厂家的地址设置,在测试时有数据,但都是一些整数,在连接画面里同样的寄存器地址,运行不会有显示,或显示成很大的数。一直很纠结。设置成各种类型的数据都不能正常显示

后来通过浏览资料给了我启发,在厂家给你的寄存器地址加上1填入组态王变量的设置中,大部分的数据都显示正常了,在测试里测试也不再是个整数了,而是一个带小数点的浮点数。不过我目前还是有些问题没搞明白,在读取电能表的数据时不能在画面中显示,并且连同其它的数据也不能显示(没加电能数据时是正常的如电压电流等),但在测试里显示的浮点数是正常的。我希望大家一起来讨论讨论,也希望高手指点一下,帮我们一起搞清这些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