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仪表PID

楼主(2007-07-26):
请教:有如下技术问题请教各位:

有一热处理炉,加热元件通过SCR靠仪表以PID方式调节炉温。热处理过程中的问题:升温结束后,要求保温一段时间,发现炉温曲线呈锯齿状,且保温过程中总体曲线呈上升趋势。

经过调查,发现测温热电偶插入炉内长度不够,调整后温度曲线锯齿不见了,问:传感器插入不够长,对炉温反应迟滞,就应该是温度曲线呈锯齿状的原因吧???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么如何解释保温过程中的温升现象??应该如何调整PID参数???如何消除控温误差???

盼指教,谢谢!

网友A:
个人建议:做个多点测温元件的话消除测温点误差效果应该不错的,你单点温度计的误差还是很大的

网友B:
个人认为,当你达到预计的温度,不加温时,温度应该还会有升高,这个是普遍现象。主要还是要靠经验控制吧

网友C:
你用多点测控的温度控制器试一下看看!

楼主:
多谢几位的指点!

To优格:在整个保温的过程中,温度曲线呈整体上升的趋势,不只是何故

网友D:
把预定值.设低些!

网友B:
楼上的是最直接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