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运动控制方案

楼主(2007-07-26):
我现在正在做一个机床,是我们自用的,主要功能就是把一个小物体用真空吸嘴方式从放料盘上吸起再移到工作台上放下,再从另一边吸起一个物体放到相同的位置,然后就退回到起点停车,总平行行程大约是1300mm,吸嘴抬起的行程大约50-80mm左右的距离,定位误差要求控制在0.05mm之内,现在机床的运动机架已经做好了,我们初步定下采用伺服电机系统,但造价有点高,我本人对运动控制这方面懂得很少,现想问问各位大哥大姐小弟小妹们有什么方案或建议.

网友A:
访问:www.redcyber.cn 也许可以找到答案。

网友B:
陈工您好!根据您的情况,要做的应该是个工业机器手的设备,我们开发了一个类似的机器手控制系统,如果需要请联系:msn:lwzm88@hotmail.com

网友C:
试没试过用步进电机和气缸组合控制?

楼主:
你好,谢谢你的关注,气缸能定准确吗?,但好像伺服和步进的价格也差不了多少?

网友D:
伺服电机能够达到您的要求的 qq:76872331

网友C:
气缸的作用是将你吸上来的小物体抬升,然后通过步进电机将气缸及所牵引的小物体一同移到准备放下的位置,如果你每次所移动的距离如果是相等的话,可以考虑用普通的电机或其它的更节省成本的元器件来执行.

网友E:
这个还是需要用伺服电机的,我作过自动上料系统,和您的相似的,有需要可以聊聊,QQ:29330133

网友F:
如果抓去高度需要精确可调,还是用伺服或步进好。如果对速度和快速性有要求,就用伺服。至于选型,应根据负载条件,选择电机力矩和惯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