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inview触摸屏疑难集锦系列(续)

楼主(2007-07-26):
问题5:MT500画面如何实现“垂直”显示?
问题6:如何修改系统信息的显示内容?

网友A:
我们是专业做WEINVIEW触摸屏的,有什么技术问题,可以直接来电咨询021-32020258-105 陈清灯13761012595

网友B:
虽然刚学触摸屏,但这个问题还知道:
问题5:MT500画面如何实现“垂直”显示?
可以通过系统参数里的硬件,设定显示模式;
问题6:如何修改系统信息的显示内容?
在软件界面左面选择系统信息控件,直接更改就可以了.

网友C:
   你好!陈师傅,我在用MT500的界面三个月左右,出现了在屏幕上有那种闪烁的一道道闪光,是怎么回事呢?请指导!TKS!!

网友D:
还在保修期内,哪里买的 哪里退!

网友E:
1573,屏附近是不是有干扰?

网友A:
1573的问题,出现在主板上,是主板上控制LCD显示的电容烧坏了

网友F:
你好,清灯先生。
E500的动画怎么设计,使用手册上看不明白

网友G:
我不明白  报警屏怎么设   是用事件登陆吗?

网友(2007-12-14):
对了    我的上载后显示乱码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H(2009-08-26):
您好!陈师傅,我新用的MT500触摸屏在开机后不到一个小时就出现了闪烁问题,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还闪烁得越来越来厉害,这是怎么回事呢?请指教!

网友I:
想请教一下MT8000能联2台永宏PLC吗?232的

网友J:
想请教一下MT8000能联2台永宏PLC吗?232的

可以

网友K:
要用RS485能联2台永宏PLC

网友L:
您好!MT506L小键盘如何编辑